求助!!!!!

楼主(2013-06-07):
我用stm8105控制ir2130j驱动一个90w 320V的BLCD (不太清楚电机是几极的?2个s、2个n ,3组线圈)
遇到ir2130输入波形和输出完全不同(ir2130低电平有效,输入端),附图

这个图为stm8 io口输出波形,分别到ir2130j H1和L1 ,为全桥载波16Khz,占空比10-800可调,因为ir2130输入端是低电平有效所以不发pwm时io口是高电平!
这个图是ir2130j输出端波形,分别是H1 mos和L1 mos的控制(G)脚波形,非常费解为什么出来竟然变“互补”了,输入端明明是错开的波形,电机可以在25V的电压下低速运行,有抖动,电压升到50V mos发烫,有短路的现象!
这个是原理图,原理图上全桥部分10k电阻实际是去掉的。

个波形6个pwm波形。

期待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原理图倒是没有什么问题, 我感觉你的驱动波形是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倒是没有什么问题, 我感觉你的驱动波形是有问题的.

基本解决了,程序驱动没有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