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知识讨论

楼主(2013-06-07):
晶体振荡器可能是所有振荡器最“奇怪”的一种,从这几天的相关讨论也可以看出,难以把握的情况下,只能“盲调”了。
讨论可能需要的图我粗画下面了。

比如,问题1:根据图c可知,晶振可扮演电容的角色,也可扮演电感的角色,到底实际是扮演哪一种,可用“两同一异”+分压原则来判读。那么在实际的物理工作机理中,到底是什么力量决定了它的角色?
问题2:图c中标示出的两个关键频率与串联谐振频率ws和并联谐振频率wp是不同的,具体量化差别有多大?
问题3:为什么一般总是选择电感区?如何设计电路参数来保证它工作于此区的?

网友A:
还是先讨论一般的振荡电路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