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编译器中自己设置的头文件包含路径在哪?

楼主(2013-06-07):
第一次用PIC单片机,自己建了一个.c和.h文件,结果提示Error   [141] H:\4NIC-CK1120DM\AD5662BRM.c; 5.25 can't open include file "AD5662BRM.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请问如何像MDK中一样设置自己的路径,把他包含进去呢

楼主:
:lol是不是语言表述有问题呢???

网友A:
在include使用上,PICC和我所知道的其它所有C编译器使用方法一样,包括MDK 。

但需注意:MPLAB下不支持中文路径。

请检查自己是否书写不当?

网友B(2013-11-24):
引用 网友A:
在include使用上,PICC和我所知道的其它所有C编译器使用方法一样,包括MDK 。

但需注意:MPLAB下不支持中 ...

这个PIC头文件格式怎么写的啊?
之前学51系列的,头文件开头都要有:#ifndef __xxx_H__ #define __xxx_H__
结尾还有个#endif。
这边也跟51的一样吗?还是它有自己的格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PIC头文件格式怎么写的啊?
之前学51系列的,头文件开头都要有:#ifndef __xxx_H__ #define __xxx_H_ ...

一切会如旧。

如同你的ID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切会如旧。

如同你的ID 。。。

:L 这回复....好神。谢谢

网友(2014-08-26):
您好,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C:
我用MCC18也是不认 *.h , 前面加了绝对路径也没有解决,也许是我的绝对路径字符书写有问题。   已经加入项目,目录也告诉MCC18了,它就是不认,气死了。
其实这个问题应该很简单,大佬们不直说,我等小的们好歹也是要过这一关的,没关系。

网友D:
创建工程后把头文件,源文件添加进去,注意路径不要有中文,然后用include是可以的

网友E:
如果想在自定义的文件夹中添加头文件,你需要写成#include “XXX.h”。或者把头文件的绝对路径加上去:#include <d:doc\...\XXX.h>。再或者在设置中修改路径,这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