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各位大侠:单体钛酸锂电池,电压1.5到2.75,用什么充放电保护芯片呢???

楼主(2013-06-07):
单体钛酸锂电池,放电下限1.5V就自动保护不在放电,冲电到2.75V就自动保护不在充电,请问论坛各位亲爱的网友,该用什么方案呢?充电放电电流限制20安培。温度到55度也要自动保护电芯

网友A(点评):
直接加块保护板不就可以了吗,现成的,还开发什么芯片?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你好,应该是当时没有选型到合适的芯片方案。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可能已经有了。

网友B:
锂电保护芯片就很常见,这种钛酸锂电估计还没有专用的保护芯片。
自己搭建吧,充电、放电电压保护用两个比较器,充电、放电电流保护可以用自恢复保险丝,也可以用运放做High Side电流检测,至于过温保护,用热敏电阻搭配运放做检测即可,考虑到电压很低,这里就要选择工作电压能低于1.5V的比较器或者运放,比如SGM8044/SGM8705,还有Microchip的器件,当然也可以用个简单的电荷泵升压DC-DC来供这些器件供电。

楼主:
非常感谢yanwen217,谢谢你提供的建议。

楼主:
我最近在网上找现成的保护芯片,找了好长时间,都没看到符合要求的。找的好辛苦。很多都阀值电压高了

楼主:
如果采用普通电压比较器,如3.3伏, 5伏。需要升压电路。开关型的好还是线性的好,且要支持低电压1.5伏输入的。又这方面具体型号吗??这个保护板是每个电池一个,且成本不能太贵

楼主:
大家来看看啊,这个论坛没有做电池应用的吗。就一个简单的保护板啊

网友B:
升压DC-DC,可以看看SGM6605:
建议用低工作的比较器或者运放做吧,这样就可以省掉升压芯片了,SGM8044和SGM8705规格供你参考吧: SGM8044 .pdf (349.33 KB)

楼主:
谢谢您,我下载下来看一下

网友C(2016-10-17):
在么?咨询您一下,您有制作好的成品运放或比较器电路图么,应用于钛酸锂电池。

网友D(2017-06-15):
酞酸锂电池可以用我们的CN3765来充电,最大充电电流4A,需要详细资料,可发邮件给我: linearchina@163.com

网友E:
我们可以帮你开发  专门的 设计芯片 可以沟通下  50万左右

网友E:
我 QQ  394233008 有需要可以沟通下

网友F(2020-05-12):
引用 网友B:
锂电保护芯片就很常见,这种钛酸锂电估计还没有专用的保护芯片。
自己搭建吧,充电、放电电压保护用两个比 ...

朋友,有事找你,能联系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