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和FPGA通信求助

楼主(2013-06-08):
我要达到的目的是这样的:我的arm是mini2440,我打算用bank2进行地址的映射,16位并行通信
,通过总线和FPGA进行通信,请问我该怎么做,或者有些什么比较好的参考资料,求共享,谢谢

网友A:
ARM部分,标准的并口读写,没什么可说的。
FPGA部分,自己用VHDL写代码,和arm部分对应。
我倒觉得双口ram才是难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