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个位童鞋帮忙看个运放电路呗

楼主(2013-06-07):
我只知道下面的第一级电路是进行电流转换成电压的,具体原理不大懂,(模电不好),还有那几个电容怎么选择啊,我用proteus仿真时,连接上第二级放大电路后,得到的输出幅频响应的增益居然是负的,我仿真第二级的时候是正常放大十倍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请各位帮我看下!!

楼主:
图片没显示全  右面的运放是r3和c1并联的低通滤波器,最后的输出就是该级运放的输出!

楼主:
其中C2,C3,C4是我瞎写的 ,我不太知道这几个电容怎么选择,而且这个电路需要形成截至频率1K的低通滤波!!

楼主:
这个电路是想实现将接收到的一定频率的电流信号转换成电压然后通过截至频率为1K的滤波器!

网友A:
应该是做毕业设计。电流电压转换,第一级放大,第二级跟随,然后低通滤波即可,至于选择的电容,C2,C4数据手册应该有推荐,C3能够低通滤波就好,你算算即知道了

网友B:
这电路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做毕业设计。电流电压转换,第一级放大,第二级跟随,然后低通滤波即可,至于选择的电容,C2,C4数 ...

是利用f=1/2paiRC不,这里的R用哪个R啊!

网友C:
感觉茫茫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