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PLAB X 安装后找不到proteus的debug选项呀

楼主:
之前mplab 8.7的时候直接在debug中可以选择proteus VSM,请问mplab X中proteus VSM在哪里选择呀?

网友A(2013-06-07):
好像不支持,protues就支持mplab x.x

楼主:
在microchip的官网上面看见mplab X已经支持proteus了,说实话,mplab x使用点都不方便,太脓肿了。

楼主:
找到了,需要在tools-plugs中下载proteus的插件,然后project-属性设置为proteus VSM。debug时ISIS自动跳出来,但是debug按键的开始是灰色的,只能点finish,求助啊!!

楼主:
问题解决了,project -- properties -- proteus VSM Viewer -- debugger monitor IP port number default is 8001 , I change it to 8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不支持,protues就支持mplab x.x

现在都支持了,需要再mplab x中安装vsm plus tool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加油

多谢,问题已解决

网友C:
这个可以有,谢谢楼主分享。顶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以有,谢谢楼主分享。顶起来

3Q

网友D(2013-12-26):
请问怎样在mplab x中安装vsm plus tools?

网友E(2014-04-24):
安装遇到了问题,过来看看问题所在!

网友F(2016-01-11):
引用 楼主:
找到了,需要在tools-plugs中下载proteus的插件,然后project-属性设置为proteus VSM。debug时ISIS自动跳出 ...

同样的问题 想问一下 你怎么解决的 谢谢

网友F:
但是debug按键的开始是灰色的 怎么解决的 谢谢

网友G(2016-03-11):
多谢楼主,部分解决了问题,但PROTEUS中芯片里的程序路径不能保存,关闭后下次打开还是提示COFF文件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