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覆铜时过孔与焊盘如何设置为一个实芯一个花芯连接

楼主(2013-06-07):
通过设定后,我只能设置为过孔与焊盘相同的属性,
要么两者都是花芯连接

要么两者都是实芯连接

请教如何做到焊盘为花芯连接,过孔实芯连接
下面这图是我手工加的

网友A:
使用规则中的advanced规则   定义不同对象   设置优先级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规则中的advanced规则   定义不同对象   设置优先级就可以

请问具体怎样定议不同对象?谢谢

楼主:
终于搞定,这AD10也太深澳了,也可能是我第一次接触
如下图设置一下就可以了,呵呵,如像要编程一样似的~~

设置完后重新铺铜,下图是设置完后重新铺铜,很漂亮吧:victory:

网友B:
不判断网表 gnd,用inpolygon(新版本为ispolygon)也可以。

楼主:
AD10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以前用99SE设置简单多了,搞得太复杂了,不是看些教程根本无法使用

网友C(2013-08-28):
多谢,看了这贴才搞定的啊...!

网友D:
请问那个查询语句为什么这样写,有什么格式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那个查询语句为什么这样写,有什么格式要求?

有要求,这个像dos命令一样,它内部是已经嵌套好的命令格式,具体细节我也不懂

网友E:
在高级规则设置里面进行相关的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F:
是这样搞得,写个语句进去,但是不同的版本用起来不一样,有时候很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