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0的勘误表的一段英文,高手请帮忙翻译下

楼主(2013-06-08):
下面英文摘自STM32F100的勘误表,请帮忙翻译下:
2.5.5 I2C2 with SPI2 and USART3
Conditions
● I2C2 and SPI2 are clocked together or I2C2 and USART3 are clocked together
● I/O port pin PB12 is configured as an alternate function output
Description
● Conflict between the I2C2_SMBA signal (even if this function is not used) and
SPI2_NSS in output mode.
● Conflict between the I2C2_SMBA signal (even if this function is not used) and
USART3_CK.
● In these cases the I/O port pin PB12 is set to 1 by default if the I/O alternate function
output is selected and I2C2 is clocked.
Workaround
I2C2_SMBA can be used as an output if SPI2 is configured in master mode with NSS in
software mode.
I2C2_SMBA can be used in input mode if SPI2 is configured in master or slave mode with
NSS managed by software.
SPI2 cannot be used in any other configuration when I2C2 is being used.
USART3 must not be used in synchronous mode when I2C2 is being used.
附图如下:

谢谢!

网友A:
2.5.5 I2C2 with SPI2 and USART3
Conditions 条件
● I2C2 and SPI2 are clocked together or I2C2 and USART3 are clocked together
   I2C2 和SPI2 一起被CLOCK后,或者I2C2 和USART3被一起CLOCK  (这边的LOCK要怎么理解,不好翻译)
● I/O port pin PB12 is configured as an alternate function output
   PB12的IO口被配置成了复用输出
Description 描述
● Conflict between the I2C2_SMBA signal (even if this function is not used) and SPI2_NSS in output mode.
   I2C2_SMBAR的信号(及时不这个功能不使用)与 PSI2_NSS(为输出模式时) 会有冲突
● Conflict between the I2C2_SMBA signal (even if this function is not used) and USART3_CK.
   I2C2_SMBAR的信号(及时不这个功能不使用)与 USART3_CK 会有冲突
● In these cases the I/O port pin PB12 is set to 1 by default if the I/O alternate function
output is selected and I2C2 is clocked.
   当IO口被配置成复用输出且I2C2被CLOCK中,PB12会被默认设置成1

Workaround 解决方案
I2C2_SMBA can be used as an output if SPI2 is configured in master mode with NSS in
software mode.
        SPI2工作在主机模式,且将NSS配置成软件控制模式,I2C2_SMBA可以工作在输出模式
I2C2_SMBA can be used in input mode if SPI2 is configured in master or slave mode with
NSS managed by software.
        SPI2工作在主机 从机械(且NSS配置成软件控制模式时),I2C2_SMBA可以工作在输入模式
SPI2 cannot be used in any other configuration when I2C2 is being used.
        当I2C2被启用后,SPI2不能配置成其它模式
USART3 must not be used in synchronous mode when I2C2 is being used.
        当I2C被启用后,USART3不能工作在同步模式

楼主:
版主的翻译太经典了: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呀!
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的翻译太经典了: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呀!
非常感谢!

我翻的你做做参考就好了,我相当的不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