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析:三极管是饱和还是放大?

楼主(2013-06-08):
突然发现个问题,自己经常用这样的电路只是把三极管当开关使用
一直认为三极管在饱和导通状态,现在看来这个状况不像是饱和状态啊
反而像是放大状态。求高手指点,我是越来越迷糊了。。。。

楼主:
坐等解惑啊。。。顶上去!

网友A:
三极管作为开关,“开”状态也就是继电器吸合状态,是饱和状态,“关”状态,是截止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作为开关,“开”状态也就是继电器吸合状态,是饱和状态,“关”状态,是截止状态。 ...

这我知道,但是如上图基极有电压的时候,集电结我怎么看着像是反偏,这不是放大的条件么?请解惑,谢谢!

网友B:
基极电流远大于需要时,三极管就饱和了
上图中9014不合适,比如一般继电器功率约1W,12V就是83mA,9014极限是100mA,余量太小。可换成8050。
另外基极电阻偏大,可能导致LZ说的无法饱和,建议改为4.7K或3.9K。
仍就上图,假定继电器线包电阻144欧,则集电极电流最多83mA,基极电流按4.7K算 为 (10V - 0.5V)/4.7K 约 2mA。若8050大电流放大倍数为100,则83mA电流仅需要0.83mA基极电流,多余的基极电流就会降低集电极电压,最终集电极电压低于基极,三极管进入饱和。

解释的非常清楚

网友C:
1、集电结是否反偏不是看能看出来的,要实际测量才知道。
2、饱和与放大之间没有明显的分界线。是个比较模糊的区域。在这个区域有人认为是饱和也有人认为还是放大。
一般认为,饱和有两个明显的特征:①基极电流对集电极电流的控制能力很明显弱,也就是其电流放大倍数β降低很多。②集—射电压很低。但是到底是β降低到多少算是饱和?Vce到底多低算是饱和?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标准。这和饱和的深度有关,是深饱和?浅饱和?临界饱和?还和集电极电流的大小有关。当然还和每个人的认识有关,因为仍然是个模糊的概念。对于某种状态,也许有人认为是已经是浅饱和,也有人认为已经处于深饱和了,只是还没足够深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极电流远大于需要时,三极管就饱和了
上图中9014不合适,比如一般继电器功率约1W,12V就是83mA,9014极限 ...

感谢指导!
还想求教“多余的基极电流就会降低集电极电压”这个不是很明白,是如何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集电结是否反偏不是看能看出来的,要实际测量才知道。
2、饱和与放大之间没有明显的分界线。是个比较模 ...

谢谢!
但是我看书上说的不是:Vb大于Ve    Vb大于等于Vc   才是饱和条件啊

网友C:
这个世界充满了模糊,所以看问题多点模糊的眼光还是很有必要的。
打个比方:
   如果说某人规定:电流大于1A为大电流,反之则为小电流。
那么,有一电流为1.001A,是大电流呢?还是小电流呢?你肯定会说属于大电流。
但是,甲用表去测得的电流为0.998A,所以甲说是小电流,甲错了吗?显然没有。甲用的是0.5级的表,在实际工程中已经足够精确。而乙同样用0.5级的表去测得的电流是1.002A,所以乙说是大电流,乙也同样没错。呵呵.......一种现象,得出两种结果。这就是在临界区易产生的。用模糊的眼光看就不奇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世界充满了模糊,所以看问题多点模糊的眼光还是很有必要的。
打个比方:
   如果说某人规定:电流大于1 ...

这样啊,受教了,我听得更模糊了........哈哈

不要去“定义”,要去“理解”
一句话:模糊的世界别指望处处都用“精确”来划分!
你回答这样个问题:你属于“穷人”还是“富人”?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
但是我看书上说的不是:Vb大于Ve    Vb大于等于Vc   才是饱和条件啊

饱和的定义本身就是带有模糊性质的。用  Vb>Ve,Vb>Vc   作为饱和的条件是试图用精确来定义饱和。如果一定要以这作为标准的话,那么可以这样说,那些Vc大于Vb而很接近Vb的饱和是属于近似于饱和的“浅饱和”或“临界饱和”,是处于“饱和”与“放大”之间的过渡区。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样啊,受教了,我听得更模糊了........哈哈

难怪,别说是你,就是教授级别的也模糊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539437&pid=3181773&fromuid=471730

那个“模糊教授”就是试图处处用“精确”来解释“模糊世界”!属于“模糊教授”的典范!

楼主:
引用 网友C:
饱和的定义本身就是带有模糊性质的。用  Vb>Ve,Vb>Vc   作为饱和的条件是试图用精确来定义饱和。如果 ...

哦,有点明白了,那么请问我想要使三极管达到饱和状态,也就是开关状态中的“开”状态,那么如题目中图示的提供12V的VCC以及基极触发端的电压是10V,如何设置外围电路才能达到最佳“开”的效果呢?
请指教!谢谢!

网友D:
楼主若能去掉“最佳”俩字,咱可以告诉你:令9014β=5或10就行

饱和区域,三极管的放大倍数会降低。三极管VCE之间电压会降低到1V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若能去掉“最佳”俩字,咱可以告诉你:令9014β=5或10就行

好吧,去掉“最佳”两字,但是大哥你这“令9014β=5或10就行"是不是有点笼统了,对我这种新手来说不知道怎么去理解,怎么去设外围电路啊~呵呵!继续求详解~

就是把三极管的电流放大倍数当成是5——10这个范围内的某一数值去计算基极电流。然后选取基极电阻。很方便的呀
好吧,(5~10)*10V/Rb=12V/Rc。这样行么

网友C:
1、从降低三极管的功耗和继电器获得最高的电压来看,希望饱和深些。也就是其导通的压降低些。
2、从开关速度的方面考虑,希望饱和不要太深。
现实中,这个应用来说。对速度要求很低,所以只要使得导通后Vce足够小就可以,也不需要刻意追求特别低的饱和压降。一般考虑Ib在Ic/β的若干倍(比如10倍)即可。(可选择的范围很大,每个人的选取标准不一定一样)

楼主:
为什么都说β=5~10  就可以饱和了呢?而且我一直没理解透的就是你们怎么能控制β的值呢,
比如说,基极电阻是9.3K,发射级接地,那么基极电流Ib=(10V-0.7V)/9.3K=1mA对吧,
【如果按照”(5~10)*10V/Rb=12V/Rc“来计算的话,近视得Rc=1.2K~2.4K,Ic=5~10mA,Vc近视=0】
Ic=1mA*β      12-Vc=Ic*Rc=1mA*β*RC,则Vc+Rc*β*1mA=12  问题在这里了:
一,β值怎么能确定的?二,就算你设定了β的值,也不能确定Rc和Vc啊,求解惑!!!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为什么都说β=5~10  就可以饱和了呢?而且我一直没理解透的就是你们怎么能控制β的值呢,
比如说,基极电阻 ...

看3天这个,不懂再回来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39437&fromuid=471730

网友E:
怪了,这个需要热闹吗?

没有要热闹的意思,只是我一直没搞清楚这个问题,所以自己设计小电路时或者看别人的设计思路时,总是有种卡住的感觉,求这位高手不吝赐教!

楼主:
看那个好累人的,上面正反两派论战,看的头好晕的。而且要花三天时间解决这个问题,好像划不来的,呵呵!还是大神们在这里帮我解惑吧,     声明:我跟什么***不认识的,一毛钱关系都没有的。

等你不晕了也就进阶了——理解深化了一步。这样一步又一步,最后也许就成为高手。
没教你看战乱。专治头晕:点“只看该作者”前5篇后5篇。话说回来5天也值得

网友C:
1、饱和时β一定很低。所以,假定饱和时β=5~10,而不是所谓的“能控制β的值”
2、Rc和Vc是给定的已知条件。一个是继电器的直流电阻。另一个是你给的集电极的供电电压(也就是给继电器供电的电压)。
这个计算假定的前提:①饱和是Vce很低,计算中近似以0计算。②饱和时β=5~10

网友F:
窝巢~~~~~太复杂了~~~简单概念,复杂的解释~~没图没真相,上伏安曲线图~

通俗的理解吧?就基极电流上去了,集电极电流也上去了,但基极电流上到某个值之后,集电极再也上不去了。这就所谓饱和了~就算基极电流再增加,集电极电流也不再增加了~

懂了么?晓得了么?如果基极电流跟集电极电流还存在线性关系,还能控制,就还算不上饱和,用在这个开关电路上就是个错误~模糊的估算:基极电流 x 放大倍数 > ( 电源电压-Vce) / RL

如果作为放大器使用,则要选择基极电流与集电极电流呈较稳定线性比关系的区间,所以为什么需要静态工作点?懂了么?晓得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窝巢~~~~~太复杂了~~~简单概念,复杂的解释~~没图没真相,上伏安曲线图~

通俗的理解吧?就基极电 ...

理解您的意思,谢谢!

网友G:
跟三楼差不多!

楼主:
“通俗的理解吧?就基极电流上去了,集电极电流也上去了,但基极电流上到某个值之后,集电极再也上不去了。这就所谓饱和了~就算基极电流再增加,集电极电流也不再增加了~”       但是针对这个点,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三极管集电极电流有个上限,到了这个位置,基极电流的变化不能控制集电极电流了,即就算满足条件:发射级正偏,集电极反偏,也不再放大了呢? (我的困惑在这里)

当这个时候,集电极其实就正偏了。不要困惑了。

楼主: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因为大家对Vc都是反推的,固定一个Vcc和Rc,所以Ic最大也不能大于Vcc/Rc;那么如果正推呢,有足够的VCC或者说Rc可以调的足够小,那么对Ic就没限制了,即IC=IB*β,IB无限大,Ic也能无限大,但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所以这里就有三个理解了:1,三极管本身的制造工艺决定了IC只能达到某一最大值,达到这个值后,IC=IB*β不成立(或者说β和IB成反比)即所谓的饱和状态了;2,制造工艺无限制,IC可以无限增大,但是受到外部电路限制,即IC最大=VCC/RC,也饱和了,3,就是饱和是相对的,无外部限制条件时,IC可以无限大,但是会烧坏管子,
不知道那种理解是对的,请高手指点。

网友C:
饱和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集电极电流受到了外部因素(集电极电阻和供电电压)的限制,基极电流对其继续增大是无能为力的。

网友C:
一个已经饱和的三极管,如果增大供电电压或减少集电极电阻(假定不发生损坏的话)可以使其退出饱和而进入放大区。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因为大家对Vc都是反推的,固定一个Vcc和Rc,所以Ic最大也不能大于Vcc/Rc;那么如果正推 ...

1,2,3,------组合一起的理解就差不多了

看最后一贴358楼(需要的话再往前看)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539437&pid=3181773&fromuid=471730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已经饱和的三极管,如果增大供电电压或减少集电极电阻(假定不发生损坏的话)可以使其退出饱和而进入放 ...

非常感谢这个解答。

楼主:
我现在差不多明白了:(在放大区)β有个极限值(我称之为最大放大倍数),基极电流很小的情况下,三极管放大倍数为最大值,IC=IB*β;(集电极正偏);
当VCC和RC限制了IC最大后,即出现IB最大=IC/β,如果基极电流超过IB最大,那么放大倍数β就变成相对值了(在变小),即管子饱和了,此时Vc=0,即与地电位相等,所以此时的三极管就是开关了。

楼主:
纠正32#错误,放大区时,集电极反偏(笔误),
在此感谢各位大神又给我上了一课,真心感谢,如果还有其他更好的解释,欢迎指教,
本帖明天结贴。谢谢!

网友H:
临界饱和(刚饱和)条件是 Vbc=0

Vbc= - 0.2V算什么?Vbc= - 0.3V呢?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我知道,但是如上图基极有电压的时候,集电结我怎么看着像是反偏,这不是放大的条件么?请解惑,谢谢! ...

楼主此言差矣,当基极有电压时,三极管导通,但是集电极的电压不是12V,因为12V中的大部分电压都加在了继电器上。从这个电路来看,继电器吸合电流大概也就在50ma左右,而基极提供的电流足以让C极承受50mA了,所以肯定是工作在饱和区的。

网友J:
三极管就是一个资本家(全课堂哄然),比如一个生产手机的资本家,生产一部手机,原材料100元,售价400元,利润率400%,相对于三极管的放大倍数就是4,原来一天生产100部,利润好几万,资本家觉得这生意不错,想扩大利润,提高产能,改成一天生产200部,也就是三极管的输入电流增加了,这时资本家发现了,利润成倍上涨,好啊!随即改成一天生产300部,后来改成一天生产400部、500部……直到1000部,但是资本家很快发现,当产能超过800部时,利润就不再成比例上升了,而是缓慢上升,超过1000部,利润根本就不上升,维持原样,这是因为产量太大,市场饱和,售价下降等等,这时三极管就进入了饱和状态,输入电流再怎么增加,输出电流也不会增加。由于经济危机,产品销售不出去,资本家只好停产,每天一部也不生产,这时就相当于三极管进入截止状态,但是工厂总要维持,于是,就每天卖点原材料、废旧设备、废材料,或者组织工人打扫卫生,清理仓库和车间,卖点破烂,好歹每天能有点收益,这点收益就是三极管截止状态的漏电流。也就是说,输入端没有一点电流,输出端还是有些微电流的。从这个过程,我们可以发现,其实资本家只是放大了利润,原材料变成了成品,这中间要消耗大量的人力、脑力和电力。三极管与此类同,三极管电流放大其实放大的是三极管输入端的信号,输出的是放大之后的信号,中间要消耗大量的电能,这些电能必须是直流电,例如电池或者整流后的交流电。跟资本家维持工厂运转一样,人力、脑力和电力要基本维持稳定,不能天天乱变。当然对于功率放大三极管,道理基本一样,不过放大的是信号的电流和电压,当然,投入的人力、脑力和电力仍旧是必不可少的。三个级,基极是采购,集电极是加工车间,发射极是销售。

生产手机的公司,我感觉比三极管饱和复杂得多。多得不是一点点,是多到数量级以上。所以拿手机生产来比喻,是把简单变成复杂,更难懂。

网友J:
单单从数量这点来看,显然意义不大。主要是个人觉得这个比喻把三极管问题具体了,具体到日常的生活,这几天我也是在研究三极管的饱和与放大问题,看到这个比喻,就复制到了电脑上,分享下,仅仅是个人觉得还不错

网友A:
引用 网友J:
单单从数量这点来看,显然意义不大。主要是个人觉得这个比喻把三极管问题具体了,具体到日常的生活,这几天 ...

三极管集电极电流,(1)是基极电流的函数,(2)是集电极-发射极电压的函数,(3)至多还可以说是温度的函数。也就是说,三变量函数。
手机的生产,那是多少个变量?该文中“人力、脑力和电力”就是至少三个了吧?“集电极是加工车间”,厂房算一个。那么,工具呢?流动资金呢?“市场饱和,售价下降”算不算?供应商算不算?税务局算不算?……说有几千个变量,并不过份。
比喻,只能是用简单现像说明复杂现像,不能相反。

网友J: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集电极电流,(1)是基极电流的函数,(2)是集电极-发射极电压的函数,(3)至多还可以说是温度的函数。 ...

哈哈,版主大人,首先你的说法我是完全同意的。主要是大家站在不同高度看到的视野不一样。对于还在入门边缘的很多人来说,这个比喻对他们来说足够了。这样的人很多。对于有很多经验,而且技术狠厉害的人来说,这个比喻当然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是不恰当的。其实只要是比喻,就一定有很多不恰当的地方,主要看看的人怎么了解了,有的人就看到那恰当的一面。像你这个大牛,肯定思考得更缜密。:handshake

网友A:
扯远了。
我也不是模拟版面的版主(过去21ic仅本版面的版主才显示为“版主”,现在无论是哪个版面的都显示,不知道为什么)。
我只是觉得:经济问题比物理、化学……机械、电子……复杂得太多太多。

网友K:
这个电路的目的是能正常控制继电器的开关,和三极管饱和与否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基极电流在放大后能满足继电器线圈要求的电流即可,即使在放大状态也无不可。

不科学,过多的功耗消耗在三极管上烂费。

网友A:
引用 网友K:
这个电路的目的是能正常控制继电器的开关,和三极管饱和与否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基极电流在放大后能满足继 ...

“这个电路的目的是能正常控制继电器的开关”,“正常”二字之后还应该加上“有效率地”。
继电器额定工作电压12V,你非要用24V电源电压,势必需要人工调整,使继电器动作时管压降为12V,既浪费人力,又浪费电力。

网友L:
引用 楼主:
这我知道,但是如上图基极有电压的时候,集电结我怎么看着像是反偏,这不是放大的条件么?请解惑,谢谢! ...

??这里的集电极不是接地吗?怎么会反骗啊。。??求解

网友C:
IC=β*IB恒成立。但是β是集电极电流与集电极—发射极电压的函数。只是在放大区时其变化量不大,所以在一般放大的应用场合(特别是小信号放大场合)近似视作常数。
饱和其中的一个现象就是β大幅度降低。(比如从放大区的几十到几百下降至饱和区的10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IC=β*IB恒成立。但是β是集电极电流与集电极—发射极电压的函数。只是在放大区时其变化量不大,所以在一般 ...

我的表述还是存在问题吧。是这样的:假设VCC=无穷大,RC=无穷小,根据IC=β*IB   如果不考虑管子烧坏的情况的话,基极电流在0~无穷大之间变化时管子是不是就应该一直在放大状态,而且β值为一定值(这个值是由三极管制造工艺决定的)。是这样的么?

网友C:
你说的是理想情况,我说的是实际情况。理想情况β是不变的(那样的话就无任何失真了),实际情况是β会发生变化,哪怕是在放大区,只是变化比较小而已(且每种型号的三极管的变化不经相同)

网友M:
哈!…精彩!!!鼓掌!…哗、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是理想情况,我说的是实际情况。理想情况β是不变的(那样的话就无任何失真了),实际情况是β会发生 ...

YES,这就对了,我就是要确定我的思路,我的理解是不是正确的;至于更深层次的细节问题慢慢再研究。
因为只要确定我的思路方向对的,我就不会困惑了。学起来也就有劲啦,哈哈!
    非常感谢!您给我提供的指导意见很宝贵。

楼主:
感谢大家的支持,本帖现结贴了。希望此贴除了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外,还给予那些新进的对这方面刚好有疑惑的新手同行们也能提供一些帮助。

网友N:
不管饱和还是放大 这个电路一定可以实现功能 模拟器件本来就是模拟的 怎么可能有那么精细的划分

网友O:
这个电路应该工作在两个稳态,饱和和截止.中间过程有放大状态.

网友H:
“Vbc= - 0.2V算什么?Vbc= - 0.3V呢?”
临界饱和 外有 欠饱和 与 过饱和 之说。
为了 加快 退饱和 , 可以在 cb 间接一个 肖特基 二极管
这样 管子 就只能工作在 欠饱和 状态了。

意思咱明白,可是没有“欠饱和 与 过饱和 之说”

网友P:
引用 网友B:
基极电流远大于需要时,三极管就饱和了
上图中9014不合适,比如一般继电器功率约1W,12V就是83mA,9014极限 ...

分析的很仔细

网友Q:
三极管是饱和还是放大,书上讲的电压条件我反正是从来没弄明白过,太深奥太容易记错了。
我是这样判断的:如果射极的电流已经达到可能的最大电流,就是饱和了,所以只需要计算电流。具体做法就是通过基极电流,按照可能最小的电流放大倍数计算出射极可流过的最小电流;然后根据射极电路,假设三极管已经饱和,三极管的压降用饱和压降代替,在计算出一个发射极可能提供的最大电流;若上述可能提供的最大电流还小于可流过的最小电流,那么三极管肯定饱和。至于放大条件可能就较复杂了,但也可以用上述办法,只是电流放大系数可能要根据温度环境和电气环境来考虑了。
其实这个观点和5楼差不多,只是他最后那句话“多余的基极电流就会降低集电极电压,最终集电极电压低于基极,三极管进入饱和”听起来说得像什么理论,又像是杜撰的,也比较难理解,故不敢不加求证就认同。

楼主:
引用 网友Q:
三极管是饱和还是放大,书上讲的电压条件我反正是从来没弄明白过,太深奥太容易记错了。
我是这样判断的: ...

您的方法还是反推,先假设饱和再算其他值。当然方法是对的,因为我一开始的想法是证明饱和的条件,也就是正推——为什么会饱和?   我总结了几点后得到求证,请看44#,46#,47#

网友R:
这电路基极差下拉电阻,也敢用。

楼主:
引用 网友R:
这电路基极差下拉电阻,也敢用。

需要下拉电阻么?为什么不敢用啊?

网友S:
顶一下,解决了我对三极管的饱和放大的困惑

网友R:
引用 楼主:
需要下拉电阻么?为什么不敢用啊?

无下拉电阻,低电平时三极管不一定会可靠的处于截至区。

楼主:
引用 网友R:
无下拉电阻,低电平时三极管不一定会可靠的处于截至区。

哦,学习了,那下拉电阻应该选多大呢?

网友T:
个人认为,实际应用中,肯定要让它工作在饱和状态,12V的继电器, 720欧线圈,16.7ma的电流,至少要达到这个电流产生的磁才能保证吸合开关的可靠性,假如工作在放大状态,还要根据三极管参数不同去计算电流,感觉没必要,设计的时候就让它饱和就好了

网友U:
引用 楼主:
坐等解惑啊。。。顶上去!

9014的ICM太小,用9013就饱和了

网友V:
三极管在数字电路中做开关使用,一般主要是工作在饱和区和截至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