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盲孔和异形焊点怎么画??图

楼主(2013-06-08):
这是个按键,绿色是连入电路的焊点;圆是不穿透孔;右边多边形是固定用焊点,不连入电路。
请问为什么有的绿色有的蓝色,怎么弄的?盲孔和右边的焊点怎么画?谢谢!

网友A:
你用什么工具画的
99呢:上下2个长方形焊盘,设置脚号1 2 圈圈 用机械层画2个圈 固定焊盘 画正方形的没问题,大点又没关系的
allegro: 上下2个长方形焊盘,,设置脚号1 2 圈圈放置2个机械焊盘 固定焊盘 可以做异形焊盘 也可以同上

网友B:
我是来膜拜楼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什么工具画的
99呢:上下2个长方形焊盘,设置脚号1 2 圈圈 用机械层画2个圈 固定焊盘 画正方形的没问题 ...

我用的protel99,那两个圈圈是半透孔,怎么表示呢,还有深度

网友A:
干嘛非要做半透孔啊?直接打穿吧 这种按键都是放板边,打穿也无所谓啊,底下不走线即可
半透孔比较少见,板厂做是可以的,但是要特别说明,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嘛非要做半透孔啊?直接打穿吧 这种按键都是放板边,打穿也无所谓啊,底下不走线即可
半透孔比较少见,板 ...

那在机械层画个1mm的圈就是打一个半径1mm的通孔吗?
这是我画的,不知颜色对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