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分析这种两个光耦即做输入又做输出?

楼主(2013-06-08):
(无正文)

网友A:
LI_OUT 的信号可以控制 BIO 的电平. 同时控制 L1_IN 的电平.
另外, BIO 的电平也可以控制 LI_IN 的电平.

当然,未来实现这个电路的正常工作, BIO 应该工作在 OC 模式.

网友B:
空调室外机就是这个单根线通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空调室外机就是这个单根线通信。

单根线怎么连接呢?我觉得是通信线路校验,左边的单片机发出命令后,能很快知道命令是否已经送达右边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