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功耗LDO电源芯片有哪些?

楼主(2013-06-08):
我想设计一个低功耗电路,电压输入5v,输出3.3v。电路最大电流有300-400ma,待机的时候电流要求很小,50ua级别的。本来想用LM1117-3.3V的芯片,但是听说这个芯片做不了低功耗。
HT7533不错,但是最大电流只有100ma,貌似不够。不知道有啥低功耗的电源芯片呢

网友A:
HT7833 SOT223封装可以满足楼主的要求,如果能用一个I/O来控制,静态功耗就不是问题了,随便找个带使能脚的LDO即可。
另外5V转3.3V,压差1.7V,要实现400mA负载电流就是会产生680mW的热损功耗,这个常见的SOT23-5、SOT89-3等封装都扛不住的,SOT23-5封装功耗是0.4W左右,也就是最大能有0.4W/1.7=235mA的输出电流,SOT89-3封装功耗常见是0.58W左右,那最大也只有340mA左右的电流。如果系统一定要有最大400mA的电流需要,可以考虑UTDFN这种超薄的封装,可以承受0.88W左右,比SOT223封装小多了

网友A:
jjjyfan版主,千万别被那些忽悠人的说法给蒙蔽了哈;P
我在上面已经详细说了,5V转3.3V能输出大多电流是看封装的,即使号称600mA的AEM8805,SOT223的封装功率才625mW,SOT89-3的封装功率才550mW,在1.7V压差下,最大能输出的电流也才只有367mA/323mA。

网友B:
只是推荐我用过的LDO 当然每个人用LDO 的想法都不一样
一个是好好考虑压差的问题,另一个是后端到底需要多少电流的问题 毕竟压差、发热、电流是精密相关的。
所以给了2个型号的

网友C:
LTC应该很哦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jjjyfan版主,千万别被那些忽悠人的说法给蒙蔽了哈
我在上面已经详细说了,5V转3.3V能输出大多电流是看封 ...

这个功率是指没任何散热片,光靠封装本身散热情况下的功耗。
如果散热铜皮拉得足够大或则外加个散热片,你想出10W功耗都行。

网友:
功率是指没任何散热片

网友A:
是不考虑加散热片的情况。
看你这外行说法多半没在相关芯片原厂干过,或者压根不了解芯片内部的架构,芯片内部的MOS管是有最大限流的,你还想出10W,就是整个恒温散热的环境你也整不出10W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是不考虑加散热片的情况。
看你这外行说法多半没在相关芯片原厂干过,或者压根不了解芯片内部的架 ...

你在芯片原厂干过?
看你的水平,也很一般呀。
看清楚了,是“10W功耗”,不是输出10W的功率,是芯片本身耗散10W。
如果真有恒温散热的环境,SOT223耗散10W轻轻松松。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在芯片原厂干过?
看你的水平,也很一般呀。
看清楚了,是“10W功耗”,不是输出10W的功率,是芯片本身 ...

哈哈  这么小的封装,关键是散不出来啊。

1、封装定最大功耗【极限值】 这是没错的

2、而极限值之下能出多少,就看散热条件了

您只阐明了2,而忽视了1

支持yanwen,我认为他说的对。

但是具体到楼主的问题,还是要看应用。

也就是关键的压差和电流多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哈哈  这么小的封装,关键是散不出来啊。

1、封装定最大功耗【极限值】 这是没错的

能不能散出来,看封装的JC热阻,而不是封装的大小。而实际应用中能耗散多少功耗看散热好不好,也就是整体的JA热阻,不是单个封装的JA热阻。
SOT-223封装的1117的JC热阻大概15度/W,也就是说,如果它的壳能保持25度恒温散热的话,它最大可以耗散大概6.7W的功耗(我说的10W大了)。

网友F:
嗨!…活人让尿别死!…
LDO电流、功率不够,扩展唦!…不动脑筋!…你不要问我怎样扩展。

网友G:
加QQ 443473511 原厂推荐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散出来,看封装的JC热阻,而不是封装的大小。而实际应用中能耗散多少功耗看散热好不好,也就是整体 ...

怎么跟领导假设一个样?

都是“如果”、“理论上”、“最大”

为了达到xxx而忽视现实的某些条件,搞得下面的人很被动的有木有?

如果它的壳能保证25度恒温。。。。

你让下面的人情何以堪?你在上面却爽了。

加一个门板那么大的散热器?然后还要考虑板子还必须过40度高温试验 不能出个毛问题。出了问题很被动的有木有?

唉。。。纯属吐槽,希望楼主借鉴、谨慎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