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频率与视频频率

楼主(2013-06-08):
人听到的声音频率为20HZ-20kHZ,为什么MP3的音频频率为44.1kHz?
电话线上的频率是多少?
音频线和视频线上的频率是多少?

网友A:
看仔细了,MP3的什么频率为44.1k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仔细了,MP3的什么频率为44.1kHz

从书上看到这样一句话,随身听、MP3则需要44.1kHz的声音输出才能让人觉察不到明显的失真。

看看仔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仔细了,MP3的什么频率为44.1kHz

不十分明白,输出后的44.1K的音频频率是否还得转成人听到的频率范围?

网友B:
44.1K是采样频率的说

网友A:
(也即音频“采样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44.1K是采样频率的说

那电话线上的频率是多少,还有视频线上的频率是多少啊

电话线上可能有载波,可能联网。

网友C:
电话线上的频率范围:300Hz~3.5kHz
电视视频线上的频率范围:0~6MHz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话线上的频率范围:300Hz~3.5kHz
电视视频线上的频率范围:0~6MHz

刚网上查了查电话线上的频率范围:300Hz~3.4kHz,不知对吗?
电话线上网的频率知道吗

网友D:
信号频率都是数字的  声音频率是模拟的 完全不同

这样说够言简意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信号频率都是数字的  声音频率是模拟的 完全不同

这样说够言简意赅吧~

那音频线上的频率是多少?
音频线传输的是模拟信号还是数字信号?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音频线上的频率是多少?
音频线传输的是模拟信号还是数字信号?

音频线有很多种.就拿电话线来说吧.打电话的时候传送的模拟信号是4k左右(到电话局之前),同时不影响ADSL上网.因为那些信号频率高得多.ADSL信号是数字的.音频信号是模拟的.这就是频分

网友E:
采样定理: 当模拟信号的最高频率为f时,用采样频率fs>=2f采样后的数字信号可以唯一的恢复该模拟信号。

当音乐信号为20Hz ~ 20kHz,所以按采样定理,用fs=40kHz就可以了,至于44.1k (>40kHz)的采样频率是和CD格式有关的。MP3码流里的采样频率在MPEG1里有48kHz, 44.1kHz, 32kHz; MPEG2里扩展了低采样率24kHz,22.05kHz, 16kHz;还有非标准的MPEG2.5里的12kHz, 11.025kHz, 8kHz.

电话传的是语音,而语音信号的最高频率为4kHz,所以一般取采样频率8kHz就可以了,万一有个人的说话频率最高为4.5kHz,那用8kHz的采样就恢复不出来4k~4.5k的内容了.

音频线只是一个传输介质,其中的音频频率取决与前面的数字信号的采样频率。

网友F:
哇!…可恶!气死我了!…音频频率?载波频率、<调制频率>!
你们都混为一谈!想故意气我?????????????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采样定理: 当模拟信号的最高频率为f时,用采样频率fs>=2f采样后的数字信号可以唯一的恢复该模拟信号。

当 ...

从网上看到这样的一段话:
在数字通信中,根据采样定理, 最小采样频率为语音信号最高频率的2倍。电话通令的频带是300-3400Hz,所以最低采样频率为6800Hz。
  根据CCITT的长途通信协议的标准,目前各国一般采用的声音采样频率为8kHz;所以,为了将来系统与其他通信设备交流的方便,最终采样频率确定为8000Hz。采样的结果用1字节(8位)数据表示,所以其最终输出的信号速率为64kbit/s,是2的冖数。30个话路加上同步信号就是2048kbit/s,即俗称的2M,是数字通信的基本群。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从网上看到这样的一段话:
在数字通信中,根据采样定理, 最小采样频率为语音信号最高频率的2倍。电话通令 ...

64kbit/s是码率 = 每个采样点的字长(8bit) x 采样频率(8k) [一个样本是8bit(a-law/mu-law压缩之后),每秒采样8000个样本],这是一路话音, 但一般都用TDM模式同时传输多路话音信号(30+2)x 64k = 2048kbps,其中时隙0和16是同步信号,另外的30个时隙是话音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