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扇出信号 时序如何优化?

楼主(2013-06-08):
       最经在用Virtex-5,布线后时序分析一条路径不满足,该信号为高扇出信号,如下图所示:

综合属性 Register Duplication,Register Balancing已加上,效果不明显,程序功能 不能再优化,有什么方法能让时序满足?
尝试过用BUFG走全局时钟布线,效果不好

网友A:
看上去像是时钟信号,如是时钟信号引入bufg是正确的。如果软件方法都试过了没有多少较果,那只能尝试改变设计逻辑了。综合时层次保留了吗,可以尝试打平层次试试。

网友A:
逻辑层次只有一层,呵呵,是不是在操作某个IP核?
试过手动调整布局布线吗?也尝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像是时钟信号,如是时钟信号引入bufg是正确的。如果软件方法都试过了没有多少较果,那只能尝试改变设 ...

是 时钟使能信号,给几十个相同模块,未保留层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逻辑层次只有一层,呵呵,是不是在操作某个IP核?
试过手动调整布局布线吗?也尝试下。 ...

手动布线 不了解,看来需改变逻辑功能

网友A:
可以试试将综合选项中的层次打平试试。
手动布线,就是做一些位置约束。改变关键路径上一些FF,LUT,DSP,这些底层器件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