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好久没用STM8了,现在PWM有问题,求高手解决

楼主(2013-06-08):
芯片为STM8S105K4,初始化让OC1,OC2互补端输出PWM,OC3端输出PWM,现在的现象是互补端都无PWM输出,OC3输出端有PWM,求高手来帮解决。代码如下
void init_PWM(void)
{
   TIM1_DeInit();
   TIM1->CR1&=~60;
   TIM1_TimeBaseInit(0x0000, TIM1_COUNTERMODE_UP,TIME_PERIOD, 0x00);
   TIM1_OC1Init(TIM1_OCMODE_PWM1, TIM1_OUTPUTSTATE_DISABLE, TIM1_OUTPUTNSTATE_ENABLE, 800, TIM1_OCPOLARITY_HIGH, TIM1_OCNPOLARITY_HIGH, TIM1_OCIDLESTATE_RESET, TIM1_OCNIDLESTATE_RESET);
   TIM1_OC2Init(TIM1_OCMODE_PWM1, TIM1_OUTPUTSTATE_DISABLE, TIM1_OUTPUTNSTATE_ENABLE, 800, TIM1_OCPOLARITY_HIGH, TIM1_OCNPOLARITY_HIGH, TIM1_OCIDLESTATE_RESET, TIM1_OCNIDLESTATE_RESET);
   TIM1_OC3Init(TIM1_OCMODE_PWM1, TIM1_OUTPUTSTATE_ENABLE, TIM1_OUTPUTNSTATE_DISABLE, 800, TIM1_OCPOLARITY_HIGH, TIM1_OCNPOLARITY_HIGH, TIM1_OCIDLESTATE_RESET, TIM1_OCNIDLESTATE_RESET);
   TIM1_OC1PreloadConfig(ENABLE);
   TIM1_OC2PreloadConfig(ENABLE);
   TIM1_OC3PreloadConfig(ENABLE);
   TIM1_BDTRConfig(TIM1_OSSISTATE_ENABLE, TIM1_LOCKLEVEL_OFF, DEAD_TIME, TIM1_BREAK_DISABLE, TIM1_BREAKPOLARITY_HIGH, TIM1_AUTOMATICOUTPUT_ENABLE); //死区配置
   TIM1_CCPreloadControl(ENABLE);   //比较捕获预装载,用于互补方式
   TIM1_ITConfig(TIM1_IT_UPDATE, ENABLE);  //选择更新中断
   TIM1_Cmd(ENABLE);   //启用定时器
   TIM1_CtrlPWMOutputs(ENABLE);    //输出使能
}

楼主:
是选项字节里来选择这个输出,可是IAR里怎么设置选项字节呢,不想用STVP设置,求高手指导

网友A:
可以用STVD。也可以编程配置。

楼主:
嗯,用STVP下载程序或烧写选项字节都可以,就是IAR不能设置选项字节很不方便

网友B:
看看技术手册   再看看别人的意见   应该很快就能解决

楼主:
昨天下午已经解决,结贴给分

网友C(2013-11-06):
引用 楼主:
昨天下午已经解决,结贴给分

兄弟,你是怎么解决的呢,我现在也是遇到这个问题,头大啊

网友D:
进入调试后,菜单里有个选项能够更改选项字节!

网友E:
钻研技术手册   寄存器  STDV的配置问题   楼主    很简单

网友E:
刚刚看到   已经结贴了   顶你一个

网友F:
新版本IAR能更改选项字节的,在调试的debug菜单下的memory选项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你是怎么解决的呢,我现在也是遇到这个问题,头大啊

就 是STM8的那个下载软件里有个配置字选择区域,你在有个选项选择的是模拟功能或者定时器1功能,你选择定时器功能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