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交流升压电源

楼主(2013-06-08):
想把AC220V升压到AC2000V,工频50HZ,功率2KW左右,单相,数控调压,有什么可行的方案吗?新手刚刚接触没有思路。
基本架构是AC-DC-AC吗?升压部分具体怎么处理?
我在想能不能在SPWM输出的逆变器后面加一个高频变压器来升压?因为变频器输出的是SPWM载波,频率在15K左右,可以用磁芯变压器进行高频升压,这样一来变压器的体积也比较小。
请大侠指教。

网友A:
没接触过啊。

网友B:
要固定的2000Vac还是可调的,可调范围是多少?调低电压时输出是否要求恒功率2KW?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固定的2000Vac还是可调的,可调范围是多少?调低电压时输出是否要求恒功率2KW? ...

要求是电压可调的,从0V起调最大能输出5A电流即可。

网友C:
目标电压是2000V/50Hz,用可调升压变压器来通达到要求(调节装置是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标电压是2000V/50Hz,用可调升压变压器来通达到要求(调节装置是电机)

就是为了替换下调压器才要做数控的逆变电源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求是电压可调的,从0V起调最大能输出5A电流即可。

可以这样,做一个 220V转2000V的2KW固定变压器,接在2KW的电动调压器后面,电动调压器自己修改下控制部分就可以了

楼主:
我是不想用固定变压器,因为工频固定变压器2KW的容量,体积和重量都比较大吧。
我要做便携仪器,就怕体积和重量不能接受。

楼主:
技术指标
※输入电源电压:AC220V±10%,50/60HZ
※输出电压:200V/10A  900V/2A  2000V/1A
※输出电流:200A/6V
※体积:492 mm×392 mm×218mm
※重量:20kg

这是另外一家做的仪器的基本参数

网友D:
楼主太高了,5A2000V用2000W的变压器就可以出来。还要用更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太高了,5A2000V用2000W的变压器就可以出来。还要用更小的。

2000V下是1A输出

楼主:
5000V电压下是1A输出,低电压的情况下电流大,基本就是恒功率吧

网友E:
LZ掏银子吧,会有人回复。

网友F:
变压器一般称额定容量为xxxVA或xxxKVA。
可调变压器,一般输出电压最大时,输出容量也是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