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测距设计方案,不用单片机,详细一点,最好有图,,,谢谢

楼主(2013-06-08):
设计要求:1,利用超声波模块设计,对障碍物进行实际距离检测;2,利用两个数码管显示距离;3,当距离低于10cm进行报警。。

网友A:
不用单片机,那是不可能的

楼主:
我是大2学生,还没学单片机呢,课程设计就是这个。咋搞

网友B:
只会用单片机做

网友C:
肯定要用到单片机计算的。

网友D:
绝对不需要用单片机,站内短信联系

网友D:
不过很疑惑,大二就要求这设计?数电,模电你都学完了?

网友:
用单片机小做做

网友E:
本菜以为只要实现超声波触发控制,脉冲计时比较,驱动实现,就可以,可能采用一些基本的芯片就可以,

网友F:
大二快结束了 也没有做过什么课程设计·······

网友G:
可以不用单片机,但是比用单片机更难,楼主自己先说下思路呢。

楼主:
数电和模电都学完了

楼主:
老师提供的一个超声波模块,四个角两个电源一个输入和输出,把后续电路设计出来就行,打算用93和4511,

网友H:
用单片机容易

网友I:
不难,就是测量从发出脉冲到收到脉冲的时间差,需要时钟源,计数器,译码显示驱动,一些简单的门电路。

网友J:
提供一种思路,通过555产生脉冲,使模块开始工作。另一片555精确定时,如输出1us方波,接计数器,通过模块输出控制计数器工作。然后把计数值译码显示。不过这个输出是时间,不是距离。应该加一级计算电路。算出距离。

网友K:
没单片机时都是用门电路做的,很多成熟的产品。

网友L(2013-09-14):
不用单片机可以做,但用过单片机的人就不会这么做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A:
不用单片机,那是不可能的

NX的硬件还是可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