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求推荐AD芯片

楼主(2013-06-08):
之前用ADS1115做电压表,发现精度没法做高,前端输入模拟电压范围很窄,还是双极性的,使用起来对前端模拟电路要求高,求推荐TI的16位串行输出AD芯片,最好4通道2通道也可以,要求单极性输入,对速度要求不高,谢谢

网友A:
AD采样芯片这一块   了解的不多   百度查一查吧   楼主

网友A:
应该比较多的   这个问题不大

网友B:
ADS1192
LMP90078
LMP90078
http://www.ti.com.cn/lsds/ti_zh/ ... 0msps-products.page
楼主去这个链接里,选择你喜欢的。好多。然后勾选几个选项就可以筛选了

网友C:
不是很了解   帮楼主顶一个   顶一个

网友D:
推荐我用过的ADS1232,24位,做六位半都没有问题啊

网友A:
这个主要还是用过之后一般就知道了   楼主  顶一个

网友E:
以前用ad公司的,现在ti的免费样品可以申请的。

网友F:
不是很了解   楼主   帮你顶一个   再看看别人的意见吧

网友C:
到TI官网上找一找   这样的芯片  应该有很多的   楼主   需要好好看看先   有时间帮你顶一个   再看看别人的意见吧

网友G:
ads8327:这个系列都适合你

网友F:
百度百度   楼主   这一块了解的不多   需要好好看看

网友F:
用到什么好的芯片   说一声   我想好好看看   先

网友H(2013-09-01):
引用 网友D:
推荐我用过的ADS1232,24位,做六位半都没有问题啊

我发现用ADS1232时,数据跳动很大,而且零点漂移也大,是否需要在信号输入加RC滤波,问:加多大的RC滤波合适?

网友C(2013-10-05):
ADS1232    这玩意   感觉是需要将前一集的信号做好处理的   楼主    最好自己尝试一下  看看电路有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I:
要求不是很严格的话   楼主   用单片机的IO口直接采样   应该也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