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射放大电路带载时的放大倍数

楼主(2013-06-08):
各位,我正在看铃木写的<<晶体管电路设计>> 上, 觉得这本书实用性强,在看共射放大电路时,如下图所示,Av=Rc/Re, 但图中共射放大电路是没有带负载的! 我的意思是如果共射放大电路是带负载的话,Av=Rc/Re还成立吗?请指教!

网友A:
你考虑的很对,它是假设RL开路(图中确实没有)
若考虑带负载,则Av=(Rc//RL)/Re

网友B:
可以肯定一点:楼主动脑了!顶!

网友A:
嗯,楼主可教也
一分为二看,楼主说“觉得这本书实用性强”——估计是表达有点问题
若真是认为“很实用”,那是不可能的(该书也没打算立刻实用)

楼主:
谢谢lgz2006, qzlbwang两位前辈,受教了!

网友C:
我觉得LZ可以把它的交流通路画出来,添上个RL,就可以知道输出R0=Rc//RL

网友D(2014-04-22):
共射电路,放大倍数受后级负载影响较大。

网友E:
这本书适合边看边仿真,理解会更深刻些。就晶体管分立器件的书来说,这本书浅显易懂,挺不错。

网友F:
当达到临界条件:Hfe*ib>Vcc/Rc时,管子进入饱和,于是放大率A=Rc/Re失效。也许书本默认管子在线性放大区工作就直接写下这个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