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个单片机自杀的电路

楼主(2013-06-08):
遇到一个有趣的电路,要求是这样: 设计一个电路,有一个拨动开关,拨动到ON(接通)后,单片机能得电工作,过一段时间后单片机自己把自己的电源切断,使系统功耗为0. 当再次把开关拨回OFF,再拨到ON时,又重复刚才的动作。

网友A:
我以为你要做自杀炸*呢。

楼主:
电路是这样,大家说说工作原理和编程过程,还有没有更简单的电路?

网友B:
一个按键+三极管控制电源:
按下按键——》单片机得电——》单片机控制三极管接通电源——》单片机延时切断电源(这时候按键早已经放开)

网友C:
电源->拔动开关->PMOS+NMOS开关->LDO 电源到单片机。 单片机工作后,过一段时间控制通过NMOS控制PMOS切断电源。说白了就是两个开关串联而已。

网友D:
有些LDO和DCDC是有使能端的
使能端搞个BAT54C 一端接个按键 一端接单片机IO  按键按下 使能有效,LDO DC 工作 单片机启动,输出使能信号 接管按键动作。
延时多久后,释放使能信号,断电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按键+三极管控制电源:
按下按键——》单片机得电——》单片机控制三极管接通电源——》单片机延时切断 ...

这个不对,你说的是按键开关,这里要求的是拨动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拔动开关->PMOS+NMOS开关->LDO 电源到单片机。 单片机工作后,过一段时间控制通过NMOS控制PMOS切断 ...

单片机要得电必须要三脚输出高电平,可是要输出高电平必须先得电,这不是先有**还是先有蛋吗?

网友E:
如果把拨动开关换成按键就好做了

网友C:
你百度搜索一下软关机电路,方法很多。。
比如这个图中, 当把J1打上,通电后,会通过C1触发U2的1脚为高,使U1通电,形成自锁。
关机时,单片机用I/O口拉低U2的1脚,会断开U1,就彻底关机了。图中U1的1,2脚之间也应该有一个电阻。
另外要根据不同的MCU进行改动,以及复位时I/O是高还是低,还有I/O驱动能力进行调整。思路是这个样子。

网友F:
万用表自动关机就是这样的电路。

网友G:
430的低功耗中进行中断,算不算?

网友H:
D电路不错,收藏了

网友I:
银行的U盾能自杀。

网友J:
引用 楼主:
单片机要得电必须要三脚输出高电平,可是要输出高电平必须先得电,这不是先有**还是先有蛋吗? ...

所以C30才有存在的必要。

网友K:
。。。还以为是设计个让电路短路,或者让电容爆炸什么的,激动了一下。

网友L:
这样能自杀的见过不少。

网友M:
参考我以前发的帖子~

网友N:
请问楼主,Q21的接法有没有问题?

网友O:
引用 网友K:
。。。还以为是设计个让电路短路,或者让电容爆炸什么的,激动了一下。

我看到题也以为是哦!~~

网友P:
一个软开关电路搞掂。

网友Q:
一看题目吓一跳:)

网友R:
引用 网友J:
所以C30才有存在的必要。

请问下C30的作用是什么呢?还有两个二极管去掉行不行呢?我不太懂二极管存在的原理

网友S:
为什么不用按键呢?

网友T:
似懂非懂

网友U:
我还以为能单片机自焚呢

网友V:
就是单片机延时进入掉电模式,然后利用中断唤醒。

网友W:
楼主在#4L给出的电路实际上和#11L的差不多, 个人感觉#11L的更好一些.

网友X:
好像这样的场合很多

楼主:
11楼这个电路我觉得有点问题,首先单片机在没电的时候其IO口是不是处于高阻态,电容能否充出一个高电平来存疑。其次,单片机关掉自己的电源后,这时候因为开关一直是开着的,若关闭电容上的电也没办法放掉,再开也开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N:
请问楼主,Q21的接法有没有问题?

应该没问题,这个电路是别人设计的叫我帮他们写程序,我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个电路。

网友Y:
软关机和软开机电路,很多,不过能爆炸的单片机没有见过,开始还以为要爆炸电容呢

网友Z:
不是很多单片机都有睡眠低功耗模式么

网友AA:
引用 网友I:
银行的U盾能自杀。

长见识了

网友AB:
用个带使能端的电源芯片,开关后接个RC串联电路,和单片机IO口同时控制使能端,非常简单。只需要一个电阻一个电容。调整RC的时间参数大于单片机复位时间就行,按下开关时由RC电路提供控制使能电压,单片机复位后由单片机提供使能电压,要断电只要单片机IO口拉低就行。

网友AB:
话说真要自杀的话,让单片机控制MOS管,把自己的电源和地反接应该可以烧掉自己吧

网友AC:
还是能集思广益的。

网友AD(2013-08-21):
这种要求在06年我也遇到过。。。真是怀念当年啊。。。

网友AE:
这要求不就是万用表的延时关机电路吗
业务范围:
1 提供优质,快速的PCBA样板贴片,加工;
2 BGA焊接、返修及植球;
3 中,小批量SMT贴片加工,波峰插焊加工;
4 PCB制板,开钢网,贴片,后焊一站式服务;
  主要产品和其它介绍:
  手机、小灵通、RF MODULE、MP3、MP4、DVD/DVB、复读机、电脑主板及板卡、数码相机、蓝牙系列,DEMO板等电子产品。

网友AF:
是自动关机吧

网友AG(2013-10-04):
吓我一跳。

网友AH:
非常好!!!
掌握了

网友AI:
我还以为真会“灰飞烟灭”啊,。。。。

网友AJ:
上升沿触发???

网友AK(2013-11-05):
有点意思

网友AL(2014-01-21):
引用 楼主:
电路是这样,大家说说工作原理和编程过程,还有没有更简单的电路?

个人的理解,有不正确的地方,请各位指正:
SW1拨动ON时,C30、通过R22\R46充电,刚接入直流电路时由于处于充电状态,那么在短时间内C30可视为短路,这样Q21的基极得到一个低电平,使得Q21导通,通过R50,Q20的基极得到一个高电平,Q20导通,这样当C30充满电后,Q21基极的低电平由R46、Q20维持,这样就会持续输出一个VCC给芯片供电;当u1的第3脚给出一个低电平时,Q20截止,Q21也随之截止,不能提供VCC给芯片供电,单片机电压也就被切断了。

网友AM:
楼上的几个电路都可以的,这个电路很简单!

网友AN:
我认为这样做:使用一个按键作为单片机的电源输入,通电后单片机接通一个继电器,其触点并接在按键触点两端。而OFF按键是作为单片机的按键输入键,当单片机接到这个按键输入后将继电器断电,就可完成这个功能了

网友AO(2014-03-08):
:lol看标题吓了一跳,呵呵呵

网友AP:
最简单的办法是单片机计进入掉电方式,通过复位唤醒,延时后再计入掉电方式

网友AQ:
这个还是蛮有意思的

网友AR(2014-04-17):
本质上就是个延时电路...

网友AS:
D11是干嘛用的,拿掉之后这样的功能不是照样可以实现吗?

网友AS:
D11看起来有点像多余的啊

网友AS:
哦,看了大神回复,明白了。。

网友AT:
用555设计成单稳电路就OK。

网友AU(2014-10-03):
拿个按键供电,单片机开机后用继电器啥子的把按键短上,过一会儿继电器关了不就得了

网友AV:
简单说就是0功耗待机,对吧

网友AW:
用继电器自锁电路,再加上用单片机控制不就行了

网友AX(2014-11-08):
应该很简单就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U:
拿个按键供电,单片机开机后用继电器啥子的把按键短上,过一会儿继电器关了不就得了 ...

不能用按键,只能用拨动开关。

网友AU(2014-12-10):
那就拨动开关和继电器的常闭触电串上,到点了继电器吸合就断电了

网友AY(2017-02-07):
引用 网友C:
你百度搜索一下软关机电路,方法很多。。
比如这个图中, 当把J1打上,通电后,会通过C1触发U2的1脚为高, ...

这个电路不好使,无法关断。

网友AZ(2017-03-21):
引用 网友C:
你百度搜索一下软关机电路,方法很多。。
比如这个图中, 当把J1打上,通电后,会通过C1触发U2的1脚为高, ...

会通过C1触发U2的1脚为高,使U1通电(为什么U2的1脚为高,U1就通电)

网友BA(2019-04-10):
引用 网友C:
你百度搜索一下软关机电路,方法很多。。
比如这个图中, 当把J1打上,通电后,会通过C1触发U2的1脚为高, ...

这个电路测试过吗

网友BB(2019-07-15):
引用 网友C:
你百度搜索一下软关机电路,方法很多。。
比如这个图中, 当把J1打上,通电后,会通过C1触发U2的1脚为高, ...

这里说到的自锁是啥意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