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232ESE问题

楼主(2013-06-08):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不好说,原因有很多可能。包括运输环节造成的也有可能

网友B:
你的232 端口有没有保护?

网友C:
这个芯片很难坏的,要详细问下是怎么坏的,

网友D:
后期的不注意使用情况,也可能使片子损坏

网友E:
先检查电路设计,再确认元件是否有假冒。

网友F:
几个电容用的什么材质?有考虑余量和温度因数没有?232现在遇到的假货比较多。

网友G:
232不能热拔插,你确认一下客户的使用方法吧

网友H:
带电多次插拔串口,有可能损坏232.

网友I:
看来口线还是要串联个小电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后期的不注意使用情况,也可能使片子损坏

问题已经找到,是被雷击。没有使用放电管或者防**。并非任何质量问题

网友J(2020-08-20):
MAX232ESE S0-16这个谁有代理

网友K:
引用 网友J:
MAX232ESE S0-16这个谁有代理

立创商城上有不少

网友L:
估计是连接到电平超标的接口了?或许是ESD损坏?得分析一下芯片损坏情况,如是否只有其中某个脚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