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51的IO做一个模拟串口

楼主(2013-06-08):
哪位高手可以帮一下忙啊,在网上看了一个是里面涉及到一个RXD=(bit)0;这个(bit)0;是什么意思?需要自己再定义的吗?很不解

网友A:
先看懂串口是怎么发的吧。

网友B:
串口模拟会复杂些   要不你先写个SPI跑跑  这个简单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口模拟会复杂些   要不你先写个SPI跑跑  这个简单些

现在串口不够要模拟一个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串口不够要模拟一个呢

有串口扩展芯片   叫个GP***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串口扩展芯片   叫个GP***忘了

硬件限制了 只能在原来的基础上模拟一个串口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硬件限制了 只能在原来的基础上模拟一个串口

那就模拟  绝对能完成   到时候给大伙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模拟  绝对能完成   到时候给大伙分享一下

我现在就想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就模拟  绝对能完成   到时候给大伙分享一下

版主给他提示个方法哎,让咋们菜鸟们也长下见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版主给他提示个方法哎,让咋们菜鸟们也长下见识。

哈哈  版主也是菜鸟   网上资料多的很

网友D:
模拟出来的串口准确性和系统速度,时钟分频精度都有很大关系

如果你需要的串口速度比较快,这种方式不是很可靠

网友E:
恩,时钟一定要设置好。

网友F:
这个网上应该很多啊,没啥技术含量的,我10年前做485中继器的时候就模拟过!

网友G(2013-12-07):
RXD=(bit)0;指的是给RXD赋一个值为0的位变量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