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工作电压在正常工作电压范围内忽然变化会跑飞吗?

楼主(2013-06-08):
如题,好多mcu都是宽电压的,如果原来工作电压比较低,例如2.2v,然后忽然工作电压提高到3.3v,或者从高电压忽然跌落到低电压,总之工作电压在正常工作电压范围内变化,mcu会跑飞吗?

网友A:
复位不正常死机倒是可能,跑飞倒是没见过

网友B:
如果在正常电压范围内  单片机必须正常工作 但是对于有些采用vdd做参考的电压的应用来说 ad采集值会不准

网友C:
应该会出问题,就像把一个人突然从30度丢到-30度会有什么结果?

网友D:
要看电压变化时间的长短,如果电压的变化时间很短,瞬时,MCU不一定能感受出来的

网友E:
如果变化率未超出器件准许的范围通常不会导致程序跑飞,但还要看器件的内电路设计,特别是晶体震荡电路部分,这是个薄弱环节。

网友F:
电压突变,电源上带的东西特别多,万一有怪异的负载,会出来毛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