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CVAVR 编写EEPROM 程序 一直在读函数里面出不去为什么呢?

楼主:
#pragma warn-
eeprom char  AT_TCP_CONNECT[]="AT+CIPSTART=\"TCP\",\"211.208.196.200\",\"6000\"\r";
#pragma warn+
char EEP[128];
void EEPROM_read(void)
{
       char eeprom *ptr_to_eeprom;
       char *ptr_to_ram;
       ptr_to_eeprom = AT_TCP_CONNECT;
       ptr_to_ram = EEP;
       while (*ptr_to_eeprom++)
       *ptr_to_ram++=*ptr_to_eeprom++;
}

楼主(2013-06-08):
在线等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CV里不需要自己弄EEPROM的函数,楼主把CV的手册看下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V里不需要自己弄EEPROM的函数,楼主把CV的手册看下就明白了。

我知道的 我看CV手册  。我的函数是从EEPROM中把数据复制到ROM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

你知道怎么回事么?

楼主:
就是程序 不往下走了  一直在里面

程序就在这 不往下走了

程序就在这 不往下走了

楼主:
没有人会啊。来说一下怎么改啊

网友C:
调出来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出来了么

没有啊   你有好办法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啊   你有好办法么

上传一下附件  晚上回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传一下附件  晚上回去看看

什么附件 程序都贴出来了额

#pragma warn-
eeprom char  AT_TCP_CONNECT[]="AT+CIPSTART=\"TCP\",\"211.208.196.200\",\"6000\"\r";
#pragma warn+

char EEP[64];

void EEPROM_read(void)
{
       char eeprom *ptr_to_eeprom;
       char *ptr_to_ram;
       ptr_to_eeprom = AT_TCP_CONNECT;
       ptr_to_ram = EEP;
       while(*ptr_to_eeprom)
       *ptr_to_ram  = *ptr_to_eeprom ++ ;

}

就是一个从eeprom 里面复制到SRAM里面的程序   不知道哪里出错了。

网友D:
强烈建议用avrgcc ,简单点 用zlg tkstudio, 已经集成了gcc 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强烈建议用avrgcc ,简单点 用zlg tkstudio, 已经集成了gcc 很方便

换编译器 太费劲了  程序都重新改。 最后实在没有办法了在改编译器。

楼主:
算了  还是没有人知道为什么

网友D:
用gcc吧 内部eeprom函数都是自带的

网友D:
延时也是自带的 看门狗也是自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gcc吧 内部eeprom函数都是自带的

嗯  那不得换编译器么  不想换编译器。~

网友E:
问下楼主 你是在什么环境下判断程序陷入死循环了?

网友E:
一句话 楼主不会忘记把eeprom数据烧入MCU内部eeprom区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句话 楼主不会忘记把eeprom数据烧入MCU内部eeprom区了吧

嗯  知道 我烧录里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下楼主 你是在什么环境下判断程序陷入死循环了?

嗯 一直在死循环了面

网友F:
eeprom char  AT_TCP_CONNECT[]="AT+CIPSTART=\"TCP\",\"211.208.196.200\",\"6000\"\r"; 事先申明了AT_TCP_CONNECT[]是放在eeprom里面的。这个不错。
ptr_to_eeprom = AT_TCP_CONNECT;  这一句就开始引用 AT_TCP_CONNECT[]了。在用之前,并无任何操作将其值从eeprom中读到RAM中。先读才能用。

网友G:
C不过关吧,看看指针咋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