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spi时钟频率问题

楼主(2013-06-08):
SPI1时钟是从APB2时钟分频而来,APB2时钟为72M情况下,是否只能选择2、4、8、16、32、64、128、256这几个分频系数,如果这几个预分频后的时钟不是我想要的,比如我的从设备的spi时钟给定为2K或者2.4M我应该怎么配置才能使SPI1时钟?
1.这里我问的事两种情况,一种是外设的数据手册给的spi口的clk为2K,我该如何配置stm32的spi的clk与之通讯。
2.如果我想设置stm32的spi的clk正好不是预分频就能得到的频率该怎么办,比如2.4M
希望大家来讨论

网友A:
看手册中的寄存器配置说明也是只能这样分频。

建议低于手册中的数据值

网友B:
不支持任意分频率。

网友C:
需要好好看看技术手册   需要好好看看   楼主  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手册中的寄存器配置说明也是只能这样分频。

建议低于手册中的数据值

比如我配置的spi时钟配置为280K,外设的spi时钟只有2K,那就不能通信了啊,这样的话只要是始终不匹配的外设都不能用了,是这个意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支持任意分频率。

比如我配置的spi时钟配置为280K,外设的spi时钟只有2K,那就不能通信了啊,这样的话只要是始终不匹配的外设都不能用了,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如我配置的spi时钟配置为280K,外设的spi时钟只有2K,那就不能通信了啊,这样的话只要是始终不匹配的外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         ((uint16)0x0000)
                                                                SPI_BaudRatePrescaler_4         ((uint16)0x0008)
                                                                SPI_BaudRatePrescaler_8         ((uint16)0x0010)
                                                                SPI_BaudRatePrescaler_16        ((uint16)0x0018)
                                                                SPI_BaudRatePrescaler_32        ((uint16)0x0020)
                                                                SPI_BaudRatePrescaler_64        ((uint16)0x0028)
                                                                SPI_BaudRatePrescaler_128       ((uint16)0x0030)
                                                                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       ((uint16)0x0038)

一般APB还还会再分频,通常是可以达到需要的频率的,如APB工作为24MHz,采用上面的分频最低可以分到:93750Hz,如果频率还高的话可以提前分频APB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