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audio枚举

楼主(2013-06-08):
all,
最近玩玩usb audio,在原来usb hid的基础上增加描述符,结果枚举不成功,bushond抓数据如下,请大侠们帮忙分析下啥原因? 固件那边需要注意什么?
谢谢大家

楼主:
pc什么时候会不发set config请求?是不是配置描述符不对,望大侠不吝赐教

楼主:
应该是上报时间太长了

网友A:
configuration descriptor 的内容不对,我看到了至少有两处错误,楼主再仔细检查一下。

楼主:
谢谢 ,john_lee的提醒,前段时间比较忙,今天看了一下,bInterfaceNumber的值没给对,已经枚举成功了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音频编码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