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模拟产品-信号链] BQ34Z100的典型电路分析

楼主(2013-06-08):
请问NTC热敏电阻那段电路怎么分析,

网友A:
应该是涉及到温度的变化通过ADC采样实现   之后再转换为数字信号 被芯片处理   顶一个

网友B:
楼主   帮你顶一个   再看看别人的意见   顶一个

网友C:
这个芯片没有用过,帮你顶起

网友D:
这个芯片  没怎么用过   不是很了解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

网友C:
“当选用外部热敏电阻时,TS内部的下拉电路导通,温度不同,热敏的阻值不同,热敏和下拉电阻对REG25分压不同,这样TS引脚量测到与温度对应的电压信号。根据TS引脚的电平不同,可以控制与TS相连的NMSOEFT的导通,从而控制其D极电压,其D极电压加到与alert相连的N-MSOFET的gate 极,从而通过与alert相连mosfet的导通与否,从而控制了alert的高低电平。”

网友B:
这个芯片没怎么玩过   楼主  帮你顶一个  再看看别人的意见   顶一个

网友E:
也来凑凑热闹的,不过楼主分享的电路图还是满有针对性的

网友F(2014-05-27):
富温传感 专业生产NTC热敏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