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惑,为什么TL084不能够代替TLC274

楼主(2013-06-08):
如图所示的一个温度检测电路,Pt100做温度检测传感器,输出电压进入A/D芯片转换后使用
测量温度范围0~120℃,精度不高,不要小数点显示

以前设计用TLC274 CMOS四运放(用2个,另外两个没有用)。由于TLC274没有备件,考虑TL084或者TL074代替,可TL074输出电压一直是5V(稳压管限压,供电12V)。电路查多次也没有查出问题,TL074  084 LM324都试过不行

今天找个TLC272(双运放)用软线连接后正常

TLC274与常见的四运算放大器没有多大区别(指标高些罢了),为什么不管用 输出电压一直5V
外围电阻电容肯定没有问题

网友A:
贴图,让各位给你分析分析

网友B:
072能用,074/084肯定就能用,一定是你把线接错了。

楼主:
图片已经上传

楼主:
看似可以直接代换 但就是不管用

网友C:
俺看出区别来了:成功的是2,不成功的都是4:l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072能用,074/084肯定就能用,一定是你把线接错了。

是TLC272,写成TLC072

网友D:
自己去查一下两个运放的输入电压范围就知道原因了!

网友D:
你如果改用双电源就没问题了

网友E:
对, 运放的输入电压范围问题.
这个问题在论坛里已经很多人遇到, 很多帖子提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