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金升阳的隔离变送器接线问题

楼主(2013-06-08):
  附件图片这样接线可以不?如果不行该怎么接线?需要注意什么?
2线和4线接线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这个接法是不是有点问题的啊,二线制的信号是电流信号,即电源线中就有信号;而三线制接法就是单独一根信号线传输信号而已!
楼主这个图想表达的是那个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接法是不是有点问题的啊,二线制的信号是电流信号,即电源线中就有信号;而三线制接法就是单独一根信号 ...

T6135D    .T1133D   就是这两个型号的接法!请FAE给个正确的接法,谢谢

网友A:
请参考技术手册中的产品应用接线图解法,如下附件内容。

网友A:
也可参考T1533D解法。

楼主:
我那种方法不行吗??

楼主:
2线和4线在接线方面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B:
不是很了解   楼主   帮你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