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渥尔曼电路

楼主(2013-06-08):
各位,我正在看铃木写的<<晶体管电路设计>> 上,关于渥尔曼电路,如下图所示,对红色框内的话看不懂?还有为什么说此发射集电路增益为0,整段话始终不能理解?谢谢指教!(我没分赏了,不好意思!)

网友A:
这本书好像普及类教科书,翻译又太过直白
按国内习惯分析,Av1=reb2/Re<<1, 说是增益为0

网友B:
很多人推荐此书,我却觉得平平。
所谓“渥尔曼电路”,其实就是共射-共基放大电路。其频率特性比较好(带宽较大),倒是真实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很多人推荐此书,我却觉得平平。
所谓“渥尔曼电路”,其实就是共射-共基放大电路。其频率特性比较好(带宽 ...

因为这种书像是cookbook,刚好符合国人口味,所以供不应求,卖断货了。

这就是***推崇的“铃木雅臣”?
cookbook,非常恰当。
完全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