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335板子spwm输出波形,没有!!!

楼主(2013-06-08):
dsp28335板子spwm输出波形没有,会是什么原因呢???ps:程序编译没有问题。已经可以运行了,但是没有方波输出。

网友A:
你用的EV做的吗   用的查表发?你先确定PWM波能不能输出   如果输出正常  在考虑加正弦波

网友B:
原因多了去了
建议一个一个对寄存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原因多了去了
建议一个一个对寄存器

嗯 原因很多  lz也没说清楚是用什么方式输出SPWM波  个人觉得应该使用了事件管理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 原因很多  lz也没说清楚是用什么方式输出SPWM波  个人觉得应该使用了事件管理器 ...

方式?指的是什么方式啊?昨晚又调了调,交流侧输出有波形了,但是缺一项。这又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方式?指的是什么方式啊?昨晚又调了调,交流侧输出有波形了,但是缺一项。这又是什么原因? ...

28335肯定有事件管理器的   用它以PWM波的形式输出  先不要加后面的负载部分  加个RC滤波看看是不是正弦波   一侧出来了  另一侧同样的方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28335肯定有事件管理器的   用它以PWM波的形式输出  先不要加后面的负载部分  加个RC滤波看看是不是正弦 ...

哦哦哦 负载没有加的情况下测了dsp 的输出波 6个中,只有4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EV做的吗   用的查表发?你先确定PWM波能不能输出   如果输出正常  在考虑加正弦波 ...

用的是自然规则采样法。是用的e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因多了去了
建议一个一个对寄存器

恩恩,3q

网友(2014-12-13):
你好,能否把你的spwm的程序给我一份?

网友C(2015-10-07):
你好,我正在学习这个SPWM,可以传授一下经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