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检测有时候检测到0咋办

楼主(2013-06-08):
dsPIC30F系列,自动连续采样转换,4个一中断,在中断中读AD值,AD值是电位器或电阻分压得来的,得到得到AD值,有的是0(实际不是0)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被采样的电压是固定的还是变动的?AD启动以后有认真等人家转换完成标志么?

楼主:
电位器、电阻分压,理论上是固定的呗。我是用中断的,不等转换完成

网友B:
既然实际不为0,你的代码检测的结果为0,那你说是什么原因呢?那你说咋办呢?

提这种问题应该被拉出去鞭笞屁股10下。

楼主:
不是总是0,就零星蹦出一点0,后来,我把TAD增大了,好像好了

网友C:
注意采样时间是否足够。

楼主:
改了点程序,和AD无关,居然AD又出问题了,检测的数据就是不对,不应该是硬件问题,我换回没改之前的程序AD就没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改了点程序,和AD无关,居然AD又出问题了,检测的数据就是不对,不应该是硬件问题,我换回没改之前的程序AD ...

无意中改动碰到了AD有关寄存器或延时或其他什么

楼主:
没觉得改了啊,SIM仿真时没有这个问题,就ICD3仿真时出现这个问题啊,我用的C语言,会不会中断中应采取什么措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