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芯片CS5550校准中的增益与偏移

楼主(2013-06-08):
本人是初学菜鸟,刚手头上用到一款AD芯片CS5550,这是一款24bit的包含两个△-∑模数转换器。现在好不容易将其SPI的通信驱动写好了,测量AD转换电压时两个通道的电压有偏差:在无信号输入时通道1测得的电压为3mv左右,通道2测得的电压为13mv左右;输入标准的电压信号时,通道1的电压显示始终比标准信号小3mv,通道2的电压始终显示比标准信号大13mv左右。两个通道的差分输入范围均是0~250mv,放大增益我设置为了10,片上参考电压为2.5v。请问各位大侠这种情况是不是要进行芯片的偏移和增益校准?如果需要校准是不是根据寄存器校准命令来设置校准?还望各位大侠能指点一二!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近段时间也在发愁ADC的校准问题,顶一下,现在没时间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近段时间也在发愁ADC的校准问题,顶一下,现在没时间解决。。。。

是吧,确实不是很理解这个ADC的校准问题。只想大侠给个思路到底是按芯片手册上的寄存器偏移和校准命令来进行校准还是直接人为的软件修正?

网友B(2014-03-02):
认为软件矫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