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处理正弦波信号

楼主(2013-06-08):
信号是一个50-100Hz的正弦波信号。经过AD620放大,送给AD。其实只要测量信号的平均值就可以了。不过因为在一个位置停留的时间较短(4Hz左右),算得上是动态测量吧。不知这个怎么处理?
或者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

我想到的办法是:大概知道信号的频率,然后在一个周期内测量16点 AD,再求平均值。

网友A:
如果是标准的正弦波 测出峰值 求均方根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标准的正弦波 测出峰值 求均方根即可

怎么测量呢?

网友B:
软硬件都不大好处理,如果是比较干净的正弦波还好点,如果信号噪声纹波比较大就特别麻烦。
可以加一路判断过零点的电路,经过约120Hz的低通,得到比较干净的正弦波,然后比较器判零点位置,逐周期判零,测量计算有效值,取频率稳定的连续几个周期得平均结果。
一个周期取16点怎么提前确认下个周期是50Hz还是100Hz?

网友C:
平均值是零

网友D:
有这闲工夫还不如直接全采进来做fft,当然,得浪费点资源,不过要什么参数都有了……

网友E:
fft怎么测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硬件都不大好处理,如果是比较干净的正弦波还好点,如果信号噪声纹波比较大就特别麻烦。
可以加一路判断 ...

信号是单一频率的正弦波,频率为50-100Hz内的一个值。频率理论上是确定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信号是单一频率的正弦波,频率为50-100Hz内的一个值。频率理论上是确定的。 ...

在一个位置停留的时间较短(4Hz左右)是什么意思?是不同的测量点?不同测量点的频率是否一致?
测有效值周波越多就误差越小(比如连续测100个稳定的周波,就算频率没测准,有效值的截断误差也不可能大于0.25%),单周波、十来个个周波测量时,对完整周波的判断就比较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一个位置停留的时间较短(4Hz左右)是什么意思?是不同的测量点?不同测量点的频率是否一致?
测有效值 ...

是不同的测点,频率都是一样的,但是幅值和相位可能不一样。理论上相位也是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测量呢?

测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