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加电池的用处/是否要用看门狗-疑惑求教

楼主(2013-06-08):
各位大侠,
   1,在学习STM32时(原子老师的战舰板),发现有一块CR1220的纽扣电池,教材中这么解释的----VBAT总是有电的,以保证走时以及后备寄存器的内容不丢失。不知道这里讲的“走时”及“后备寄存器”有什么用处?
   2,STM32中有看门狗,以前用51从来没用过看门狗。STM32中一定要用,或者说用了有什么好处?
  十分感谢!

网友A:
看门狗不一定要用。

网友B:
电池是给RTC供电的

网友C:
电池是给RTC供电用的,就是在没有电源的情况下,内部负责时钟计时的寄存器仍然在走着,就像手表一样,你把电池拔了,内部RTC也就复位了。
另外,看门狗也算是一个定时器,就是每隔一段时间自动给个信号(喂狗),如果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检测到信号,就自动复位了(狗咬人了),这样是为了防止程序跑飞了,不知道跑哪去了,系统就自动复位了。一种安全措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是给RTC供电用的,就是在没有电源的情况下,内部负责时钟计时的寄存器仍然在走着,就像手表一样,你把 ...

多谢大侠,
刚看了下资料,那RTC就相当于日历了,有时候是挺有用。
不知道一般用不用看门狗,51是自动看门狗的,STM32不用貌似也可以,我现在写的小程序都没有用看门狗。

网友D:
任何单片机的狗都可以关断,狗是双刃剑,我们产品里都很少用狗,除了极限工作条件下的东东。自己把程序倒腾扎实了,不应该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