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按照题目要求设计个电路!!!!

楼主(2013-06-08):
用运算放大器设计一个电压放大电路,其输入阻抗不小于100kΩ,输出阻抗不大于1kΩ,并能够根据输入信号幅值切换调整增益。
二、要求
1.        基本要求
(1)        放大器带宽不窄于0~100kHz;放大器具有0.2、0.5、2、5四档增益可选,并能够以数字方式切换增益;
(2)        测量并显示输入、输出信号幅度,及当前放大器增益;
(3)        输入一个幅度为0.1~5V的可调直流信号时,要求放大器输出信号电压在0.5~2V范围内,设计电路根据输入信号的情况自动切换调整增益。
2.提高要求
(1)        设计自动增益控制放大器,当输入直流信号幅度在0.1~5V变化时,放大器输出幅度控制在1V±0.2V;
(2)        当输入一个频率不超过100kHz、幅值范围为0.1~10V(Vpp)的交流信号时,要求放大器输出信号电压控制在1V±0.2V(Vpp)的范围内;

网友A:
lz好霸气!!!

网友B:
从“提高要求”看,像是毕业设计或者课程设计。

网友C:
楼主霸气威武,给学校交了学费让大家来设计。

网友D:
给钱,我给你设计。童叟无欺 包您满意

网友E:
还有点像电赛题目。

只要LZ舍得掏银子,会有一堆人跟你联系的。

网友F:
…………来等被楼主的王霸之气镇服的高人

网友G(2013-12-03):
我只懂硬件,简单说一下吧:你这个频率不高,放大倍数也不大,很好做的,0.2、0.5采用电阻分压跟随器输出,2、5采用TL082放大,频率至少能做到300k.至于输入阻抗在输入端加下拉电阻200k接地就行了,输出电阻在输出端串一个50Ω左右的电阻就行。放大电路一定要采用直流放大电路。

网友H:
LZ是大牛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