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个引脚为什么其余都是绿色,一个蓝色啊?图

楼主(2013-06-08):
都是按一个标准画的啊,为什么有绿色的,绿色意思是画错了吗??

楼主:
难道是安全距离过小??但是这个芯片引脚比较密啊,我测了一下,间距只有0.25cm,达到安全距离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难道是安全距离过小??但是这个芯片引脚比较密啊,我测了一下,间距只有0.25cm,达到安全距离了吗?? ...

安全距离不好说,你可以修改自己的规则报警距离

网友B:
违背规则啦,设置下安全距离就ok

网友C:
设置问题,设置一下安全距离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