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话应该怎么理解?关于PCB布线 过孔

楼主(2013-06-08):
1.例如顶层每个芯片的电源都打一个过孔连到电源层吗?
2.另看到有的说过孔不宜太多?
3.层PCB顶层地直接铺地 ,然后 在板子的边缘打2个过孔连到中间的地层(顶层铺的地和中间地层只有这两个过孔连接),这样如何呢?
应该怎么处理呢?

网友A:
顶层每个芯片的电源应该是都通过过孔连到电源层

网友B:
第一个问题,是的,顶层的每一个芯片的电源都是过孔链接到电源层的~
第二个问题,过孔不宜太多,说的具体点,比如重要信号和高速旁边尽量不要打孔,比如晶振,复位,差分等,假如要对自己严厉点,不太重要的信号,在信号线旁边打孔的话,最好有个2倍线宽的距离,这样参考平面也算比较完整了~
不过100MHZ以下基本随意啦~

图片里面的问题,大概的意思就是,你不要在电源层走线啦~没什么特别的意义,就是尽量保证完整的参考平面~假如电源平面不好分割,可以把孔打到对应电源,引到表层,通过导线(这个也不能长)连接到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问题,是的,顶层的每一个芯片的电源都是过孔链接到电源层的~
第二个问题,过孔不宜太多,说的具体点 ...

谢谢 你的回复,
另外请帮小弟解个疑:

1). 4层PCB顶层地直接铺地 ,然后 在板子的边缘打2个过孔连到中间的地层(顶层铺的地和中间地层只有这两个过孔连接),这样如何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 你的回复,
另外请帮小弟解个疑:

你是说顶层的芯片都没有地?或者说整个板子器件都没有地?
如果有地的话,顶层和中间地层在其他地方会有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说顶层的芯片都没有地?或者说整个板子器件都没有地?
如果有地的话,顶层和中间地层在其他地方会有 ...

有地,全是贴片元件。直接把顶层所有的地脚先通过铺地连在一起,  然后在边缘打2过孔连到中间的地层。
还是在每个地打过孔到中间地层?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地,全是贴片元件。直接把顶层所有的地脚先通过铺地连在一起,  然后在边缘打2过孔连到中间的地层。
还 ...

在每个地打过孔到中间地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