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364中有没有类似单片机中的eeprom?

楼主(2013-06-08):
LPC2364中有没有掉电保护区,把串口接收到的数据保存起来,以备下次使用。

网友A:
外接一个不就好了

另外:内部好像有flash可以用

网友B:
粗略的看了一下PDF文档,好像真的没说有eeprom,真的需要外扩才行!

网友C:
用里面的IAP功能就可以分出一些flash空间作为数据存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里面的IAP功能就可以分出一些flash空间作为数据存储用

嗯,到时看下那部分的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