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分享】为何模拟地和数字地要分开?

楼主(2013-06-08):
为何模拟地和数字地要分开?模拟地跟数字地,最终都要接到一块的,那干吗还要分模拟地和数字地呢?
这是因为虽然是相通的,但是距离长了,就不一样了。
同一条导线,不同的点的电压可能是不一样的,特别是电流较大时。
因为导线存在着电阻,电流流过时就会产生压降。
另外,导线还有分布电感,在交流信号下,分布电感的影响就会表现出来。
所以我们要分成数字地和模拟地,因为数字信号的高频噪声很大,如果模拟地和数字地混合的话,
就会把噪声传到模拟部分,造成干扰。如果分开接地的话,高频噪声可以在电源处通过滤波来隔离掉。但如果两个地混合,就不好滤波了。

网友A(2013-07-09):
具体画板子的时候怎么做呢?

网友B:
求教,画板的知识

网友C:
避免相互干扰的。

网友D(2013-08-18):
刚才还在纠结模拟地和数字地。谢谢楼主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刚才还在纠结模拟地和数字地。谢谢楼主

一下子就明白了原因?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刚才还在纠结模拟地和数字地。谢谢楼主

欢迎常来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欢迎常来啊

O(∩_∩)O好的

网友F(2013-12-02):
简单易懂 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