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电平转换问题

楼主(2013-06-08):
单片机IO口输出的逻辑1为3.3伏,另外一个NFC模块的输入逻辑1的电压至少呀4.8V。逻辑0电压可以兼容!
变化频率要大于  1/(4us)。求高手指点怎么设计单片机与NFC模块之间的接口电路!

网友A:
用74HCT门电路做电平转换即可,如果沿特性不能满足,还可以选择74AHCT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