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集中参数电路的定义

楼主(2013-06-08):
有很多不懂的地方 麻烦大家告诉我一下集中参数电路的定义  要通俗一点的  百度上面也有 就是他说的我听不懂

网友A:
这个还真没弄明白的,问问fogot

网友B:
集中参数电路与分布参数电路是对立的
把电路尺寸远小于其电路信号波长的归类为集中参数电路    反之就是分布参数电路

网友C:
同样是10cm的铜导线
集总参数电路模型下就是电阻为0的导线
分布参数电路模型下就是电阻,电感和电容

网友D(2013-09-06):
常见的交直流电路,谐振电路,滤波器等都是集中参数电路

网友D:
够通俗吧

网友E:
估计楼主还是没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