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双向可控硅遇到问题,请高手回答

楼主(2013-06-09):
我的可控硅为什么没有加触发也会加热呢?没加触发脉冲时就110v左右,有触发脉冲就220V,究竟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A:
肯定电路有错,贴出来看看。

楼主:

就是这个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电路有错,贴出来看看。

电路图贴出来了,帮我看下

网友B:
哈哈·…都睡着了!…嘻嘻…
从现象看:可控硅处于半导通状态!可控硅本身正常、应检查触发驱动电路…

网友C:
继电器三个引脚怎么接的呢

网友D:
你没加零点检测吧
零点没对齐 触发 没有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都睡着了!…嘻嘻…
从现象看:可控硅处于半导通状态!可控硅本身正常、应检查触发驱动电路… ...

可控硅可能坏了,一开始不给脉冲电热丝也有电压的,触发电路没问题的,现在换了个大电流的型号可控硅就好了

网友B:
哈!…恭喜!…你说:有脉冲时、有220V!…
这证明可控硅是受控的!是正常的!…
能正常运行,OK!
但还是要弄懂电路!为下一次预备哟!

网友B:
第一次看到!…可控硅和继电器串在一起!!!!!
没有做不到、只有没想到!…嘻嘻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看到!…可控硅和继电器串在一起!!!!!
没有做不到、只有没想到!…嘻嘻 ...

人家可能是这样考虑的:不串可控硅,继电器触点闭合时拉弧可能会导致触点损坏,加了可控硅,先用可控硅关断,延时一下再关继电器。

很难接受你的观点、触点消弧方式较多·…关断并不产生电弧!而是在接通瞬间!…

网友E:
接通顺序反过来就行了呀。

是,触点消弧是有很多种方式,我也没用过,也不知道效果如何,但确实有人这么用。

网友F:
本来有这个想法,原来真有这么用的

网友G:
带过零触发器+可空硅,不可以控制发热芯吗??为何还要继电器,增加成本与噪音?

网友H:
引用 楼主:
可控硅可能坏了,一开始不给脉冲电热丝也有电压的,触发电路没问题的,现在换了个大电流的型号可控硅就好 ...

这很正常~~~

明显的菜鸟电路设计问题~~~

光控可控硅有漏电流,当驱动的可控硅G极触发灵敏度较高时(如小功率可控硅),其驱动电流较小时,很容易产生LZ的故障。

在可控硅K,G两极并个几百欧的电阻,即可解决问题,当然,如驱动的可控硅G极触发灵敏度较低,需驱动电流较大时(如大功率可控硅),这个电阻可省略。

网友H:
另外,可控硅的质量较差时,漏电流较大,也易误触发可控硅本身,在可控硅K,G两极并个几百欧的电阻,即可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