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软仿进不去程序

楼主(2013-06-09):
如下面所示一小段代码,用MPLAB软仿的时候竟然进不去,提示不执行,什么原因?
void AD5662_reg_write(unsigned int En_DA_Num, unsigned int Mode, unsigned int RegisterData)
{
    unsigned long ControlValue = 1;
//    unsigned int i = 0;

        //Create the 24-bit
        Mode = Mode + 0x01;
            ControlValue++;

编译提示为_ControlValue" is not used,就是说没有执行
  1. Mode = Mode + 0x01;
  2. ControlValue++;
这两条语句,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网友A:
建议版主在ControlValue++; 语句后面,增加一个if(ControlValue>=10) ControlValue=0;软件再编译一下进行软仿。我这两天也发现这个问题。后来这样试了试,这个变量就被用了。软仿也是没有问题的。版主不妨试试,希望能帮上您

4.5,6楼说的有道理,估计是优化级别的问题

网友B:
把ControlValue++改成ControlValue=ControlValue+1试试。

网友C:
无意义代码。

ControlValue固定赋值为1,然后再加1,而且也没有实际意义的使用这个临时变量,对于编译器来说,就会被当成无效代码直接优化掉。

网友D:
你是不是用的PICC?代码被优化了。用PICC进行仿真的时候,经常碰到这种问题的。

网友E:
可以将优化等级拉到最低,试一下看看

楼主:
发现一件事情,PIC的形参无法直接进行运算,必须赋值给一个中间变量,再用中间变量运算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