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ZE 和STM32F103RC问题

楼主(2013-06-09):
程序在ZE下没有问题,在Keil下改为RC,程序不正常了,我用的是V2.0.1库,没有看到设置LD,MD,和HD情况,各位高手,哪里设置错了?

楼主:
表现在UART5能够收发,但数据全错,PC发0x55,收到0x66,PORTE打开,关闭都不正常,24C04(模拟的),也不对了

楼主:
好像是时钟错了,

网友A:
你说的不正常是程序就不运行,还是能运行只是不正确?

楼主:
对,程序运行不正确,UART5能收发,但数据不对

楼主:
自己把自己顶起来

楼主:
没有人回答啊

网友B:
这个问题 如果可以的话,尽量选择用寄存器先操作一下,看下自己的程序哪里有问题,然后在看。因为库并不是万能的,更多的时候还需要对应下寄存器。

楼主:
在V3.0.0库里没有NVIC了吗?是不要设置了,还是用其他办法呢?

网友C:
看看自己设置是否出现问题。

网友D:
看看是不是两个SRAM大小不一样,堆栈溢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