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骚扰和电磁干扰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3-06-09):
(无正文)

楼主:
电磁骚扰:任何可能引起装置、设备或系统性能降低或对有生命或无生命物质产生损害作用的电磁现象。电磁骚扰可能是电磁噪声、无用信号或传播媒介自身的变化。
电磁干扰:电磁骚扰引起的设备、转输通道或系统性能的下降。
电磁骚扰仅仅是电磁现象,即客观存在的一种物理现象,它可能引起降级或损害,但不一定已经形成后果。而电磁干扰则是电磁骚扰引起的后果。

电磁骚扰出现什么样的场合,又是怎么产生的。
电磁骚扰通常出现的场合如下:高速数字信号线路、开关电路、脉冲发生电路和大功率控制电路等在极短的时间内电压电流急速变化的场合,所含有电感和电容的电路通断的场合。
   磁场、电场、电荷等电量急速变化时,同样产生电磁骚扰。
   开关动作的电路中,电压/电流的增大或衰减时间t越短,则噪声的带宽越宽;急速变化的电压V及电流I的幅值越大,则噪声的幅度越大。
   特别是在电感性负载的电路中,电路从通转换成断的瞬间,容易产生断续的电磁干扰。
噪声波形由小逐渐变大,这对应了开关触点之间的距离由小到大的过程。

在电路中,直流电压VD在L和R串联的负载上产生电流I时,开关S从通转换成断的瞬间,在L两端产生比VD大数十倍、有时上百倍的极性相反的尖峰电压(称为电感反冲电压)。

当L两端有寄生电容C0时,会有以下现象:
当C0=100pF时,产生约 - 848V,225kHZ的振荡;
当C0可以忽略时,将达到 - 6000V;
寄生电容越大,电感两端的电压越低,振荡频率也越低。
实际电路中,即使在电感L两端连接电容器,因为电容器引线电感的影响,不会得到电容器的最佳效果,衰减振动波形的下降部分dυ/dt变大,剩下高频部分。
电容器必须是耐高压的,否则有可能被破坏。利用镇流器两端产生的高压点燃日光灯的电路。它所产生的振荡高压一旦传入其他电器设备,旧会成为骚扰。

网友A:
是电磁兼容的两个方面

网友B:
说的有些道理,又长知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电磁兼容的两个方面

哥复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的有些道理,又长知识了

书上写的。不是我说的;P

网友C:
EMC电磁兼容主要分为这两个子项,一个为辐射EMS骚扰,一个为EMI干扰,详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