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I干扰抑制元件(EMI吸收磁环/磁珠)

楼主(2013-06-09):
EMI吸收磁环/磁珠专用于抑制信号线,电源线上的噪声和尖峰干扰,它同时具有吸收静电脉冲能力,使用电子设备达到电磁兼容(EMI/EMC)和静电放电的相应国际标准。
EMI吸收磁环/磁珠的吸收干扰能力是用其阻抗特性来表征的。在低频段呈现非常低的感性阻抗值,不影响数据线或信号线上有用信号的传输。在高频段,约为10MHz左右开始,阻抗增大,其感抗成分保持很小,电阻性份量却迅速增加,将高频段EMI干扰能量以热能形式吸收耗散。通常用两个关键点频率25MHz和100MHz处电阻值来标定EMI吸收磁环/磁珠的吸收特性。

EMI吸收磁环

EMI吸收环专用于多股线栏上的干扰抑制,使用时可将一根多芯电缆或一束多股线缆穿于其中。多穿一次可加强其效果

网友A:
不知这种磁环与普通磁环之间有什么区别

网友B:
加磁环确实有效果,以前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这种磁环与普通磁环之间有什么区别

只是大小而已。
不过我不卖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磁环确实有效果,以前试过

有时一个不行,就加2个,用磁环有有时是为了查问题,确定问题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