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系列单片机是哈佛结构还是冯诺依曼结构?为什么?

楼主(2013-06-09):
(无正文)

网友A:
wen问度娘!

网友B:
The Harvard architecture is a computer architecture with physically separate storage and signal pathways for instructions and data.

The term Von Neumann architecture, also known as the Von Neumann model or the Princeton architecture, derives from a 1945 computer architecture description by the mathematician and early computer scientist John von Neumann and others, First Draft of a Report on the EDVAC[1]. This describes a design architecture for an electronic digital computer with subdivisions of a processing unit consisting of an arithmetic logic unit and processor registers, a control unit containing an instruction register and program counter, a memory to store both data and instructions, external mass storage, and input and output mechanisms.[1][2] The meaning of the term has evolved to mean a stored-program computer in which an instruction fetch and a data operation cannot occur at the same time because they share a common bus. This is referred to as the Von Neumann bottleneck and often limits the performance of the system.

网友C:
基本的MCS-51系列是冯诺依曼结构,像AT89C51 ,STC51.可能部分增强型51为哈佛结构,具体要去找器件手册。显然像一些高级的ARM系列是哈佛结构。

网友D:
这个已经争论很久了,连有些专家写的书都说是哈弗结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The Harvard architecture is a computer architecture with physically separate storage and signal path ...

用谷歌翻译了一下:

哈佛架构是指计算机的指令和数据在物理上独立的存储架构及信号通路。

长期冯诺依曼体系结构,也被称为冯诺依曼模型或普林斯顿架构的,源于1945年的计算机体系结构描述由数学家和早期的计算机科学家约翰·冯·诺伊曼和他人,EDVAC[1]报告的第一稿。在本文描述的设计建筑设计为细分的处理单元包括一个算术逻辑单元和处理器的寄存器,控制单元包含一个指令寄存器,程序计数器,存储器,用于存储数据和指令,外部大容量存储的电子数字计算机,输入和输出机制。[1] [2]一词的含义已演变为指的是存储程序的计算机中,取指令和数据的操作不能在同一时间出现,因为它们共享一个共同的总线。这被称为冯·诺伊曼瓶颈,往往限制了系统的性能。
=================================
我认为51都是冯·诺伊曼结构的。

网友F:
管它什么结构呢,能用就行

网友G:
不能光看存储结构,要看总线结构和本质
51虽然分开,但是仍然需要分时复用,所以本质是冯诺依曼,或者叫改进型冯诺依曼
就像我如果有两个cpu但是同一时刻只能用其中一个,也不能算是真正双核

网友H:
:D
是 长城 结构

网友I:
51是冯诺依曼结构。

网友J:
51大都是冯诺依曼结构,因为早期他们也是一种通用CPU

网友K:
冯·诺依曼计算机主要由运算器、控制器、存储器和输入输出设备组成,至今为此,不管是单片机还是高端计算机都无法脱离这个框架。个人认为不管是哈佛体系还是普林斯顿体系都属于冯诺依曼结构。有些单片机教科书上说的不准确,把普林斯顿体系说成是冯诺依曼结构。
举例来说,51和PIC的程序总线和数据总线分开编址,就是哈佛体系。
飞思卡尔单片机程序和数据总线统一编址,就是普林斯顿体系。
但是,她们都是冯-诺依曼结构。

网友L:
哈佛结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