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8F46K80内部晶振频率选择疑问

楼主(2013-06-09):
PIC18F46K80内部晶振频率选择疑问:
我修改内部晶振频率,为什么晶振频率只是8M或者是4M(我用示波器测得管脚RA6输出的波形计算出来的),
#pragma config FOSC=INTIO1

void pic18_FOSC_init(void)
{
        OSCCON|=0X40;//2MHz
        //OSCCON|=0X50;//4MHz
         //OSCCON|=0X60;//8MHz
         //OSCCON|=0X70;//16MHz
}
还需要配置什么地方吗?芯片资料读了好几遍找不到答案。
有谁遇到过这种问题?请老师给指点!!

网友A:
1、请检查芯片配置位是否还有相关配置?
2、请检查芯片是否有其它关于频率调节的寄存器
3、请再次继续阅读手册中与此相关的所有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请检查芯片配置位是否还有相关配置?
2、请检查芯片是否有其它关于频率调节的寄存器
3、请再次继续阅读 ...

谢谢老师,问题找到了 OSCCON|=0X40;//2MHz这条语句中的“|”引起的问题,去掉以后就没问题了。还想请教一个问题,PIC寄存器初始值不都是为0吗(有点弱智的问题,嘿嘿)?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问题找到了 OSCCON|=0X40;//2MHz这条语句中的“|”引起的问题,去掉以后就没问题了。还想请教 ...

不一定都是0,有可能是1,也可能是随机数,请看手册中每个寄存器定义的讲解,那上面都给出了初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都是0,有可能是1,也可能是随机数,请看手册中每个寄存器定义的讲解,那上面都给出了初始值。 ...

好的,以后一定记住这个教训,怎一个“|”字了得啊!